普通有刷电调即可控制的无刷电机

楼主(2007-03-08):
高效率,更重要的是低成本,只需用普通有刷
电机
控制器就可以控制,如果有这样一种电机,大家希望它的KV值是多少,外径是多少,轴径是多少?如有兴趣请回复,我将综合各位模友的意见,设计并制造来推动航模的普及,谢谢大家!

网友A:
各个KV都做呗。

网友B:
可能吗?
你说的是步进电机吧。

网友C:
CPU风扇电机就可以用普通有刷电调控制转速,呵呵。不过,那种电机用在模型上没有意义

楼主:
CPU散热风散是两相无刷直流电机,目前使用的是三相无刷直流电机,同样都需要专用的电调。本设计为单相无刷直流电机,直接由普通的有刷电机用的电调产生的PWM波形控制转速,令效率达到三相的效率,电机本体的出厂价格将介于三相和有刷之间。

网友D:
无刷电机和有刷的区别就是换向器不同,只要配一个电子换向器电路就和有刷是一样的了。

网友E:
6楼:
风扇电机的效率很低的,两个线包轮流通电;要做到大功率只能重新设计驱动电路;
俺前年很花了点时间去弄这家伙,电路全部重新作,可以实现两个线包都通电驱动,但电机结构改动很大,已经和小日本的单相无刷差不多,效率也低,已经不是风扇电机了;最后还是自己全部重新作了一套东西,单相无刷电机,芯片采用pic12f509,可pwm频率太低了,区区2.6k,呵呵,不调速单相电机的转速差不多3万1千,看看这个pwm有屁的用!最后还是用了两片F509加个与非门,PWM频率倒是搞了个27.1K,可惜俺没有很薄的矽钢片,0.3的矽钢片发热非常厉害,不顶用;不过按照小日本的用空心线圈不错,转速非常高,接近3万9千,可惜带的负载小,毕竟磁钢直径只有7毫米,带个5x1.5的桨转速有2万6千转,拉力还可以,147克,甩坏了一堆桨;可惜当时只有滑动轴承可以选择,没几分钟就开始颤抖了;
你要是有空,可以常到rcgroup上去看看,要是日鸟语还可以的话。。。。。。

楼主:
 8楼的朋友,有详细的设计参数吗?还请不吝指教

网友F:
这种电机用做舵机电机可以吗?

网友G:
 不太懂,关注中

楼主:
这里有有刷电调做得质量可以的厂家吗?希望今后能共同开辟航模动力领域新天地!
cbb611@gmail.com

网友H:
做出来再说.....

楼主:
正在试制样品中......

楼主(2007-05-14):
样品原型终于做出来了,等待测试
做样品好难啊,特别是轴,一直都没有找到愿意帮我做轴的厂家,乱找一气,被放了一个月的鸽子,又重新找,呵呵,难啊

网友:
无刷单相电机及控制器,它比目前的普通无刷三相电机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大力矩,并且制造工艺简单,成本低廉。专利号;95239280.1,经过10年时间的使用和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它的优良性能。

网友:
200520141878.3
一种定子冲片和包括该定子冲片的单相无刷电机
一种定子冲片和包括该定子冲片的单相无刷电机。该定子冲片(1)包括环形轭部区块(2)、与环形轭部区块(2)连接的自铆连接区块(3)以及与自铆连接区块(3)连接的齿磁极(4),其中,齿磁极(4)包括第一弧段(6)、第二弧段(7)以及连接第一弧段(6)和第二弧段(7)的连接段(8),第二弧段(7)与第一弧段(6)的延长线不相重合。安装有由多个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定子冲片(1)叠装而成的定子铁心的单相无刷电机,不仅能够产生适合且连续性好的不均匀气隙,从而有效解决单相无刷电机的启动死点问题。而且该单相无刷电机还具有噪音小,振动小等优点,因此能够满足小型仪器或装置的性能和可靠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