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无刷电调出奇的坏了

楼主(2007-03-08):
我的新西达40A直升机版电调,用了两个多月,之前电机是2212 KV1800的,用8节和9节NI-MH电池,几天前把电机KV值改为2200的,用8节电池,电调满载工作也只是温热,但电机到了23000转时就开始有点卡了,接着我改用9节电池,空载了1秒不到,电机就突然停住了,怎么搞都是不动,现在有提示音,也可以设置,打开油门,电机会震动一下,然后都都都三声,再打开油门,电机又会震动一下,然后还是都都都三声,好象一启动就保护了,跟电池用完电时一样,而且电池在拉油门时会发出“达”的一声,电调没有烧毁的迹象,请问是什么问题啊,还有新西达的电调我用过20A,30A和40A,驱动14极的电机都是到23000转左右就开始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新西达40A直升机版电调,用了两个多月,之前电机是2212 KV1800的,用8节和9节NI-MH电池,几天前把电机KV值改为2200的,用8节电池,电调满载工作也只是温热,但电机到了23000转时就开始有点卡了,接着我改用 ...

试过好盈的会卡吗?

楼主:
好盈的买不起啊

网友:
好像是设置参数改变了,正常应该是滴-滴-滴的
嘟-嘟的好像是变到什么别的模式了。可以去5irc新西达的销售区看看电条的设置说明书

网友:
23000转,,这个转速太高了电条肯定支持不了

楼主:
设置没有错,声音跟正常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而且我以前试过设成低中高模式也可以启动,也就是说原来不论怎么设置电调,电机也会动的。

楼主:
即使超出电调支持转数应该也不会罢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