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电机也能转,好奇怪哦

楼主(2007-03-08):
今天拆了个无刷外转电机
这个电机的线圈绕法,只有红黑2线,一头分别接在IC的2个脚上,一头焊接在一起。这种接线方法和消自感的双线绕法是一样的,这样还有电磁感应吗?
电路图如下

请指教

网友:
不会吧,你有没有看错,这样是没有电磁产生的!

网友:
你看错了吧。看铁心像是风扇电机的样子绕线方式不像是这样的?接ic是对的。另外两个线头接到一起的应该连到电源上就对了。

楼主:
谢谢 楼上的兄弟了,一语道破,把锡去掉,对光看来,确实2头焊在一起后都连到了正极上,那IC的作用也就明了了,那么各位还叨咕一下,这个IC会有感应回溃吗?IC型号 277:948F

这个电机就是CPU的风扇,另该风扇不能显示转速,蓝线无连接。

不胜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搞错了吧,这样不是短路了 IC会烧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今天拆了个无刷外转电机,
这个电机的线圈绕法,只有红黑2线,一头分别接在IC的2个脚上,一头焊接在一起。这种接线方法和消自感的双线绕法是一样的,这样还有电磁感应吗?
电路图如下
http://photo.5imx.com ...

--------------------------------------------------------------------
你知道有单相无刷电机吗?IC内有一个霍耳传感器.
明天我把资料上传给你们看.

楼主:
啊,好得,谢谢~但是最近很忙许久没有上来了,对不起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有单相无刷电机吗?IC内有一个霍耳传感器.
明天我把资料上传给你们看.

    请问你的资料在哪儿?看不见呀!

楼主:
我也在等待中ING

网友:
就个结构就是:二相霍尔电机。简单,但空间利用率不行。

网友(2007-04-10):
绕线方法是错 的吧 ,黑线应该是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