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都用几A冲电

楼主(2007-03-08):
11.1V的2200的锂电,大家一般和最大都用几A的冲啊

网友:
楼上答案为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

1c是几A啊

网友:
我一般都3A或者更高充电,因为现在在用的电池,基本上2C充电也问题不大.
可能会对寿命有影响,但已经可以忽略了

网友:
看过thunder power充电器的说明书,不建议用2c以上的电流充电,一说充电时间不会有很明显减少,二说电池寿命受影响。建议1C以下充电。

 但是,在场外我一般1.5C充电,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1c是几A啊

电池容量—H=1C
如:你的电池为1200mah 减去 "H"  = 1200ma =  1.2A
                            2200mah 减去 "H"  = 2200ma =  2.2A
                           如此类推~~~~~~~~~~~~  对于新手这样是不是好理解些呢

楼主:
谢谢不惜赐教

网友:
小电流,600MA

网友:
  1.6a

网友:
220ma

220ma

网友:
220ma?那得要多久啊.................一般800ma,急2000ma.

网友:
1.2A

网友:
引用 网友A:
1C

网友:
要比赛的话 用8A

网友:
用低电流充会有损害吗?如用0.5A充这个1800MAH的电池。

网友:
先大电流5-6A充,然后再涓流充。比赛前再大电流补充下,爆发力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