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TR中450se模型文件的问题

楼主(2007-03-08):
首先感谢 czww51 奉献精神 。

我安装中,在XTR中选择模型
提示错误:The model HELI\ALIGN\T-REX SE THOMAS1.MOD is unavailable

用记事本打开T-Rex_SE_Blattschmied.par文件,看最后几行
Align\T-Rex\T-Rex SE Thomas1
elektro
VORSPUR=0
CG_FW_Y=1001
CG_FW_Z=1001
VERSION=5
EXP_NICK=-35
EXP_ROLL=-35
EXP_GIER=-30

 对应的这一行意思是模型文件在
D:\Program Files\Reflex XTR\Heli\Align\T-Rex\T-Rex SE Thomas1.mod,实际上没有。

所以如果把T-Rex_SE_Blattschmied.zip释放到
D:\Program Files\Reflex XTR\Heli\T-Rex_SE_Blattschmied
这一行应改成
T-Rex_SE_Blattschmied\T-Rex_SE_Blattschmied

问题是T-Rex_SE_Blattschmied.zip中释放的T-Rex_SE_Blattschmied.mod有错误,从
http://www.rc-sim.de下载也不行,只能在菜单模型->修改模型->模型外观中
选XTR中自带的trex450xl,或其他模型。

另外从http://www.rc-sim.de下载的XTR模型文件好多装不上,也需要修改其中的.par文件中指示.mod文件位置的一行。比如airwolf.PAR中这一行改成
Airwolf\Airwolf_top

最后大家如果找到好的450se模型文件,麻烦给我一份fsz@bit.edu.cn

网友:
版本是多少,很多模型都要新版本了!

网友:
可能就是楼上兄弟说的版本问题,我对电脑也很外行,我就是按照一样的次序操作的,运行后就找到450se了。请懂电脑的兄弟帮帮他吧

楼主:
我是5.01.0,各位的版本是多少?

网友:
我在http://www.rc-sim.de上找到一个450SE的,可以用,是那个鲨鱼头罩的,就是太灵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 czww51 奉献精神 。

我安装中,在XTR中选择模型
提示错误:The model HELI\ALIGN\T-REX SE THOMAS1.MOD is unavailable
...最后大家如果找到好的450se模型文件,麻烦给我一份fsz@bit.edu.cn

已给你发了一份。需要的朋友可跟贴留下email,我会给你发送过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par 文件记录的是模型参数,.mod是外形。
所以我现在模型选T-Rex_SE_Blattschmied,提示模型文件错误后,
菜单模型->修改模型->模型外观选align\shark就好了。
我手头现在有450se的XTR模型文件zsljeqwi.zip,Trex-xtr.zip,T-Rex_SE_Blattschmied.zip,T-Rex XL 2006.zip,T-rex par.zip,Align.zip
我想买实机,各位能告诉我哪个模型最接近实机?

网友:
我也要哦,yaoj76@21cn.com

网友:
我也要:lese2002@hotmail.com

网友:
以上两位朋友请查收

网友:
请给我发一份,先谢谢了.bjs@nmjt.gov.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