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g左右的KT配啥动力系统好。。

楼主(2007-03-08):
一个VCD解下的无刷电机。。估计和论坛卖25元的差不多。。 手头还有7.2V 960MHA 的 电池 还有2个9g驼机
遥控是华科的4通。不知道应该配什么电调

另外想找人给我个动力系统 和电力系统的配置。。

机型是论坛置顶图纸的P50 用5MMKT版  1:1 做出来的。。

还有应该用什么胶水粘合。。我用过502,强力补,乳胶。效果都不好。。。不是溶了KT就是干得太慢。。

网友:
  没太看明白!

网友:
同意楼上,
你的CD无刷有改磁,改绕吗?多少KV,配浆,
你的300克是飞行总重还是,,,,,?

用的还是遥控是华科的4通

网友:
模型或者启迪模型那里有专用的泡沫塑料胶,效果不错。最好的是环氧树脂。
-----------------------
还有应该用什么胶水粘合。。我用过502,强力补,乳胶。效果都不好。。。不是溶了KT就是干得太慢。。

网友A:
楼主最好买个无刷马达吧(辉盛的2408-21T,40RMB),自己DIY的效率怎样,你能测试出来吗?

2408-21T+9X3.7+你的7。2V 900mah的电池,但你电池要保证持续10A放电。

网友:
看你是什么飞机,快速还是慢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好买个无刷马达吧(辉盛的2408-21T,40RMB),自己DIY的效率怎样,你能测试出来吗?

2408-21T+9X3.7+你的7。2V 900mah的电池,但你电池要保证持续10A放电。

要机飞行总重在350克以下,随便5A电流都可能飞了。

楼主:
我 估计   做来是玩掉机为主的。..我这里位置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