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菜鸟求助

楼主(2007-03-08):
我的旷野飞虎不知为什么一刹车就熄火?先谢谢你们的回答。

网友A(2008-04-01):
检查化油器怠速,因为刹车时同时也在收油门,如果刹车时油门收尽了就会熄火.应该是刹车时化油器还有一条缝维持发动机怠速运转.可通过调节油门拉杆或怠速油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