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3-09):
本人菜鸟!!!
新弄的机: 机是400级的杂牌金属机,西尔的
电机
,25A的电调,006的陀罗.
遥控是TDF的A控,因为机是HDE的,所有要用这控,:
要问的问题!!!006陀罗上两个开关用来干嘛的.我现在陀罗是接在第4通道的.是不是加油门的时候,尾
舵机
也跟着动的啊!!也就是尾螺距跟着变大/是不是应该关掉油门对尾舵的混控啊!!

网友A:
我没用过006陀螺,不好回答那两个开关是干什么用的,你看看说明书如何?
加油门时,尾舵是不应该动的,动的话,也许是你开了控的尾舵混控,尾舵混控的调整,应该先按说明的值调好,在旋停中来反复调整,不可能一次性调好.

网友B:
哪有2个开关啊?只有一个开关啊,是反向开关,还有一个调节钮是感度调节
如果打油门尾舵也跟着动,说明你开了尾舵混控
006是所谓陀螺,不需要混控的

网友C:
陀螺仪工作在锁尾模式时,不要打开上下跟轴(就是尾舵混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