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无刷电机是不是限电调的电流的大少的啊?

楼主(2007-03-09):
请问无刷
电机
有没有限电调的电流的大少的?
我在网上看到的无刷电机有标有"最大电流!?"大多数都在20A内
为什么电调又有30A以上的?
无刷电机真的有限制电流吗?
我想做个三角翼 30A电调 KV3000多的 用那个无刷电机好呢?
去多店都找不到固定翼三角翼用的KV3000多的无刷电机,是不是没有的?
做一个固定翼或三角翼翼长50CM的用直电的无刷电机行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把关系搞错了,并不是无刷电机限制电调的电流而是电调电流要限制所选用的电动机。电调是给电动机供电的,电动机是用电的;而电调能提供的电流是有限度的所以搭配的电动机的最大工作电流不能超过电调能提供的最大电流,否则电调就会过载损坏。可以用大电流的电调搭配小电流的电动机,反之则不可以。就好比你可以让一个能扛100斤的人扛50斤没问题,但是让一个能扛50斤的人去扛100斤就会累死了。

楼主:
好
大约明了 3楼 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