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T粘接问题

楼主(2007-03-09):
个位前辈 大家好
我能用 热容胶枪粘 微风2005 吗?

网友A:
可以的,不过有些位置,胶枪不好放进去打胶.

网友B:
热溶胶枪粘很多部位有限制(伸不进去),KT还是泡沫胶好

网友C:
热熔胶直接上会把KT板烫烂!

网友D:
泡沫胶好

网友A:
控制好温度,不会烫烂的.最好用能调温的胶枪,如果没有,要注意胶枪温度够了以后把电源关了,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