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9X2改成反美国手是不是直接在接收器上换通道啊?

楼主(2007-03-09):
JR9X2改成反美国手,就是左手十字盘,右手油门方向,实际就是调换左右手横向的通道,而不用拆控去换油门弹簧。
是不是直接把接收器上的副翼和方向通道对调就行啊,陀螺通道还动吗?请问一下。

网友A:
在JR的系统菜单里的STICK MOD里选mode 3(还是4?),不用换舵机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JR的系统菜单里的STICK MOD里选mode 3(还是4?),不用换舵机连接

  对

网友:
油门杆是要有弹簧滴,所以还是要拆控

网友:
反美国手,9X2换很方便。只设置下就行了。什么都不用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JR的系统菜单里的STICK MOD里选mode 3(还是4?),不用换舵机连接

只要软件设置一下就ok了。不需要改硬件。

网友:
对 不用换

网友:
慎改,否则和模友交流起来会有困难。

楼主:
谢谢了,各位太有才了。
日本手实在是反应不过来,还是美国手直观,但偶打游戏机习惯左手十字键,右手功能键,所以十字盘在左手比较习惯,并且右手油门也不用动,多方便。
交流的问题确实存在,但都是飞自己的机子,没太大关系吧。

网友B:
楼上的高手们,难道弹簧不要换过去吗???

网友:
系统菜单里的STICK MOD里选mode 3,直接改过来就可以了。
我本人用的反美国手。别的什么都不需要动。
不过改了以后交流是个问题。你的飞机别人飞不了,你也飞不了别人的飞机。
飞固定翼更惨。自己漫天晃。别人看着也帮不上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高手们,难道弹簧不要换过去吗???

这里说的不是美国手,而是反美国手,所以油门还在右边,就不用动弹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