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问题。。

楼主(2007-03-09):
“Pentium-25A、Pentium-25A-OPTO”是好盈科技“飞腾(PENTIUM)”系列的产品。飞腾系列所包含的无刷电调品种最为齐全,从12A直至100A。

1 产品规格
1.1 输出能力:持续电流25A,短时电流35A(不少于10秒);
1.2 电源输入:5.6V——16.8V(2-4节锂电池组或5—12节镍氢/镍镉电池组);
1.3 BEC输出
●Pentium-25A: (线性稳压方式):2A
●Pentium-25A-OPTO: 无
1.4 最高转速:2极马达210000转/分钟,6极马达70000转/分钟,12极马达35000转/分钟;
1.5 尺寸:
●Pentium-25A: 24mm*45mm*11mm
●Pentium-25A-OPTO:24mm*45mm*11mm
1.6 重量:
●Pentium-25A: 22g
●Pentium-25A-OPTO:21g

------------------------------
说明里面的BEC输出和OPTO是什么意思。。知道的解释下 谢谢先

网友:
看说明书上来说opto可能是不带BEC的版本,BEC就是给接收机供电的电路(舵机从接收机取电)

网友:
楼上的解释是正确的。谢谢!
BEC是指电调内部的一个稳压电路,通过它可以直接为接收机供电。电调有一根和接收机相连的排线,其中的红色线就是BEC的输出,通常和黑色线(地线)之间有5V的压差。
好盈科技电调上的“OPTO”后缀表明该电调没有内置的BEC电路,因此接收机需要单独进行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