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不是所有的数码舵机都可以编程,有编程器吗?

楼主(2007-03-09):
请教各位大虾,像9252这一类数码舵机是否可以编程调整加速度,有没有现成的编程器?

网友:
理论上数字舵机都可以编程

实际上一些挂羊头卖狗肉得“数字舵机”

楼主:
谢谢!
请教高手,我想给9252编加速度曲线。。。但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感激不尽!

网友A:
现在市面上哪儿有可以编程的呀

像FUTABA的都是用一片已做好的IC,不是CPU,这个舵机也不用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FUTABA的都是用一片已做好的IC,不是CPU,这个舵机也不用编程

谢谢!
http://www.5imx.com/info/info-c/info-c1070107b.htm    这个是我看到的可以编程的舵机,但无奈听说质量一般,无法用在油直上。后来用百度搜了一下,发现有人说futaba数码舵机有所谓的原厂编程器,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所以来问一下。我想编程的主要目的是改变舵机的加速度,来完成一个实验。请问有没有其他办法来改变9252的角加速度?

网友:
如果扭力大的话我觉得利用杠杆原理,移动支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