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18级油直的排气管或加速管卖呢?

楼主(2007-03-09):
先豪18级油直的排气管穿了,不知哪里有卖的呢?

网友A:
够厉害的,烧穿了

楼主:
我想也只能用车模的了。

网友B:
不知道黑鹰500小油直的行不,下面的原厂配件价大概可以打到8折左右,你定配件一般的地方都能买到.
HP05-M036 Tune pipe with joint set 排汽管组 ¥225.00

楼主:
我先比较一下试试。谢谢!

网友C:
请问qfbxxk1兄,什么地方可以买到黑鹰500油机的配件呢?我的黑鹰500还没上天,启动杆的套筒就磨滑了,现在连发动机都启动不了,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