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e 401+9650锁尾问题

楼主(2007-03-09):
我的450用的是401陀螺和9560尾舵机,拉杆装在圆盘最里面的孔,现在发觉飞起来以后尾巴就开始向右漂移,不是速度很快,是慢慢的在漂过来,怎么调才能让他能完全锁住呢?

网友:
尾悬翼组控制臂的中点没有找好,重调中点。

楼主:
中立点应该怎么弄谁告诉我一下

网友:
试试将尾控制杆球头扣正旋1圈或反旋1圈,还有遥控的感度也要合适

网友:
中立点一般在控上设置(我的控是在RU通道的CNT选项上),应该在未锁位状态下设置好尾舵中立点,然后把感度切到锁尾状态就可以了.

楼主的这个问题应该是发生在未锁尾的感度下,中立点又不对才会产生的,如果感度设置的高点这个问题也会消失,不过建议还是先设到中立点再锁

我刚装机的时候同样陀螺和舵机也发生过类似的问题,很好解决

楼主:
已经是锁尾感度了,401的灯是常亮的,而且再提高感度就追尾了,那只要把CNT调一下就行了咯?

楼主:
还有如何判断中立点正确?

楼主:
怎么都是那么复杂的?我记得中立的时候看尾桨的位置就行了吧?

网友:
不用看中立点的。401在锁尾状态下 会自动锁定,无需中立点
你的尾巴跑是中立点飘移,,401有问题啊

楼主:
感度不够? 401坏了?应该不至于吧

楼主:
怎么都没有高手来么?

楼主:
已经解决了,说说解决方法
1.重新安装了拉杆球头位置 安装在圆盘靠外的孔,这样可以把拉杆调直
2.先以锁定模式启动飞机,等确定中立点后,切换到非锁定,然后找圆盘上一个和舵机轴垂直的孔,把球头装上
3.在较低感度情况下起飞(低感度的锁定模式,接近风标的情况),看尾巴往拿边跑,记得修正尾巴的时候打的舵的方向,降落,再打刚才的尾舵,看舵机是把拉杆拉向机头还是推向机尾
4.如果拉向机头,缩短拉杆长度,如果推向机尾,增加拉杆长度,反复做,直到不漂为止,一般2次就可以了,漂的厉害多调整点,漂的少的话就拧一圈
5.锁定感度起飞,完全锁住

网友A:
在尾传动部分找原因。。。右偏可能是皮带过松,导致尾动力不足。。调401没楼上说的那样麻烦。。

网友:
不看说明书,凭感觉做事。401说明书上都写的很清楚的。

网友:
哪用那么麻烦的

只要尾推行程在尾陀行程范围内,正确安装了陀螺仪就能锁尾。 我的GY400都能很好的锁尾了,401应该不难拿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尾传动部分找原因。。。右偏可能是皮带过松,导致尾动力不足。。调401没楼上说的那样麻烦。。

应该不是吧,我调试拉杆的时候,如果中立点不对,就会往左漂移,这应该不是皮带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