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便宜的400v2用的桨啊?哪种电池性价比高

楼主(2007-03-09):
哪位知道,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用这个:295mm 丝印仿碳纤主桨,HiModel有卖,29元。
不过螺丝孔是3.1mm的,
可以用外径3*内径2mm的油箱铜管套在里面。
浆是空心的。

网友A:
浆根部要锯掉一点,里面有两根铁线加强,硬度还不错。

网友:
今天浆打到桌子腿了,断了,SJM的玻璃纤维浆,里面填了海棉,
前,后缘有炭纤维加强,但外面只是一层玻璃纤维布,布的网格算挺大的,有0.5毫米一格了。
还是觉得用楼上的浆划算,和木浆的价格差不多。 29元和90元相比,一比三哦。

网友:
电池见到淘宝网上有SJM的电池卖160,没有用过不知道如何。
我用的是AKE的15c2200mah,不到600元三个,5imx的商城有卖,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寿命和效果如何??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sjm的电池,标12c(峰值16c) ,感觉不错,之前sjm发布过用这个电池暴力爬升的视频,我用pro试过,确实达到视频上的效果(油门还没完全推尽),所以又一气买了两个取代之前的AKE25C。
不是说AKE25c的不行,相反,动力充沛,暴力十足,不过就是重量比sjm重,每次换电池就很不适应,而且已经炸剩一块,再买又觉得贵,所以现在专门留给V1用,pro全部用sjm的电池。

网友:
至于寿命就不敢评论,我的电池基本都是炸掉的,目前还没有寿终正寝的。

网友:
那想问下,3e的电池如何吖,标的是10c,能不能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浆根部要锯掉一点,里面有两根铁线加强,硬度还不错。

锯掉了桨根部很危险!!!
今天飞400V2悬停时,射桨了!!!
还好飞的不高,离地20CM左右,其他零件都没有损坏,幸好没有伤到人! 还是安全第一,以后还是用SJM原装的玻纤桨吧。

原来桨根部是加了一个U型铁线,把里面的两个炭纤维管连接起来的,锯子掉后U型铁线就变 I I 型了,所以射桨了。
不锯掉桨根部的话400V2又装不下!给了你一个错误的建议,真是抱歉,希望你还没有买吧!

楼主:
谢谢!我还没买。

网友:
哇哇,有点恐怖哦。

网友B:
是啊,飞SJM成本最高的就是大桨了,俺2个月打烂5副玻纤,又没有可以替换的木桨,哎,桨夹为什么不能设计成可以使用通用桨的呢?这让我想起日本煤油灯的故事,灯便宜,油就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锯掉了桨根部很危险!!!
今天飞400V2悬停时,射桨了!!!
还好飞的不高,离地20CM左右,其他零件都没有损坏,幸好没有伤到人! 还是安全第一,以后还是用SJM原装的玻纤桨吧。

原来桨根部是加了一个U型铁线,把里面的两个炭纤维管连接起来的,锯子掉后U型铁线就变 I I 型了,所以射桨了。
不锯掉桨根部的话400V2又装不下!给了你一个错误的建议,真是抱歉,希望你还没有买吧!

如果要用这个桨也行,不用锯,利用原装木桨那个金属夹头进行改装(金属夹头要按新桨孔位重新钻孔)应该安全很多,唯一缺点是那个金属夹头容易变形造成双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飞SJM成本最高的就是大桨了,俺2个月打烂5副玻纤,又没有可以替换的木桨,哎,桨夹为什么不能设计成可以使用通用桨的呢?这让我想起日本煤油灯的故事,灯便宜,油就贵!

赞成LZ的看法 SJM应该考虑修改一下桨夹,降低飞行成本,这是广大模友的心声,希望张总给予重视

网友C:
用泡末奖,不飞3D的情况下很好用。价格底。

网友:
哎,现在我的SJM基本闲置了,没有大桨拿给我破坏了,还是飞亚托稳当,30~40一副的桨,让俺省心不少,sjm啊,想说爱你真的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泡末奖,不飞3D的情况下很好用。价格底。

哪里有卖的?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哈哈,我能搞到65一副的原厂奖

网友:
恩,确实如此,大浆得飞行成本很高

SJM得大浆,螺丝国定孔与浆根距离太短了,我得原装大浆,飞上6-7个回合,发现螺丝孔与浆根部分就有点裂开了(没有炸机),主要是SJM转速本身就很快,国定螺丝有很细,很大得离心力加上较小得受力面积对螺丝孔与浆根部分得要求就很高了,
  建议SJM加大螺丝国定孔与浆根部分得距离,同时在螺丝国定孔增加铜套,或者加大螺丝口径,呵呵,不过这样大浆夹得改动一下了。
  泡沫浆我也用过,确实不错,不过也存在上述问题,他也是改装得,原有得泡沫浆螺丝孔是亚托支持得,他在后面增加了螺丝国定孔。

网友D:
两个桨同时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两个桨同时射了?

一个射出了,大桨不平衡,另外一个也射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个射出了,大桨不平衡,另外一个也射出来了。

飞机对“另外一个”大桨说:它不是射出去了么,所以请你也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浆根部要锯掉一点,里面有两根铁线加强,硬度还不错。 ...

.........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机对“另外一个”大桨说:它不是射出去了么,所以请你也射吧

大家一起射吧,看看谁射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