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改装,bt尾电机+皮带传动 测试报告在11楼(没有试飞照片)

楼主(2007-03-09):
还没全改完,差线没接。先看看。。。、

280尾电机,可换尾盖的。不用跟尾电机着急了

尾巴,用4025直驱桨

尾轴拆下来单独看

侧面

背面,尾轴上镶轴承,里面还有一颗

楼主:
这个改装是给11.1v锂电准备的,减速比基本上是1:1,改装方案改了几次才确定的,我太有材了 。尾电机用雷鸟原电满电时直驱尾桨测试电流3.7A左右,不知道用11.1v给雷鸟供电时尾电机电压多大? 明天试飞看效果怎么样

纯手工制作,唯一电动工具是一把手电钻,钻、车、磨 全用它搞定 手电钻=多用机床。
工具包括:手电钻 钻头  砂纸 挫  圆规 裁纸刀 AB胶 自行车车条和车条帽。 猜猜车条和车条帽干啥用,猜对也没奖
原料:键盘底板,4#的两颗尾轴承 一根断了的平衡杆。皮带轴用 键盘底板 做圆后粘起来的,真圆度还凑合

关键是没有破坏原来的结构,啥时不想用了还换回原来的
还是那句话,我太有材了

网友:
 lz什么时候上试飞?我也想从新整整雷鸟,考虑双无刷中。你的方案可行就参照!

网友A:
这个尾传动非真的尾皮带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尾传动非真的尾皮带传动

介四bt版的尾皮带传动

网友:
确实BT啊,欣赏中。。

网友:
真厉害

大拇指一挑
真他会玩  我都要疯了  太有创造力了!·

楼主:
注意看第一张图,尾杆上绑个水平仪,调中心很方便

网友B:
这样的皮带传动意义不大呀。
但是还是要鼓励一下地

楼主:
外面风挺大,在屋里稍微试飞一下:
配置:370强磁+10t齿轮 4#螺旋桨
以上配置在用 9.6v原电+4200尾电机时飞行正常
测试目标:1 bt尾巴是否可用 2在9.6和11.1两种电压下飞行效果
测试报告:
    用9.6v原电锁尾大概没有问题,陀螺还要细调。但飞时有点勉强,勉强能离地,油门推到稍高的位置时供电跟不上,会突然断电。电池的插头和电线有些热。电池充电有一段时间了,用来试这试那的,估计新充电后能飞一小会。
   11.1v 2200mah 12c锂电,给GL450买的,先拿来用用。陀螺没再做调整推油门就感觉动力很猛,声音也不一样了。飞起来没有任何问题,没有明显打转。家里地方太小一起即降,感觉还不错
其他:
     还是比较担心混控,下午用表再测下尾巴的电流。还有就是锂电能飞多长时间,会不会过放。拆掉4200尾电机后重心变化不大,电池照原位置放即可。
欢呼一声:我太有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皮带传动意义不大呀。
但是还是要鼓励一下地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其实就为了换个用的住的尾电机,放后面太重才这样的。和皮带没啥关系,说明白了就是个尾桨直驱
不知道这里的兄弟有多少混sonicbbs的,听说过标题党这个词吗

网友:
改得有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其实就为了换个用的住的尾电机,放后面太重才这样的。和皮带没啥关系,说明白了就是个尾桨直驱
不知道这里的兄弟有多少混sonicbbs的,听说过标题党这个词吗

你的皮带和皮带轮是那找的,呵呵,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楼主:
皮带是拆单位废打印机的。
皮带轮自己做的,用电脑机箱挡板,或者键盘底板

网友:
的确是这样传动没有齿轮传动效率高,但鼓励创造,哈哈,效率最高的要是直驱尾马达了

网友:
最有创意之做!。。。。之贴!。。。

网友:
 明明有根屁带在那。。。。你还能说他不是皮带传动?

网友:
你的电机事130的电机,不是你所说的280电机。
呵呵,别太得意了。你还没看到刘老前辈改的呢,那才叫牛。
不过,也鼓励一下,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