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老大请看我的双尾推出了奇怪的问题?请解答(有图)

楼主(2007-03-09):
SJM我的双尾推的滑套组与尾旋翼组的半月型联接件,已经连续掉了两次,一次在家中调机的时候,一次在楼顶飞悬停刚落地  ,还算幸运都找到了(地毯式的搜查)  ,已重新安装好又是螺丝胶、又是502,害怕它再掉可就没这么好运气了  (每次飞行前我都有检查的)
请SJM老大出出主意,以免后患

网友A:
连接件的两个园弧若已扩张將无法紧握轴承.此时应先將轴承取下,將连接件的园弧压回至帶有弹性地握紧轴承再装回到尾变距组上即可放心飞.
不取下轴承就装连接件將因偏角度压入而失去紧握轴承的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