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小板床!

楼主(2007-03-09):
看了云浮兄改小板床的贴子很受启发!决定改造一下我的小板床,云浮兄的办法真是不错!值得借鉴!谢谢云浮兄!!!

找了一个旧机床上的丝杠(这东西精度挺高)

在滑块上钻空攻丝把丝杠拧上!

找了个报废的锁头做个连接块!

钢锯割!

狂挫!

连接块搞定!

用手钻一通狂钻!!!

基本搞定了左右走刀了!哈哈!!

网友(2007-06-16):
真是高人啊!

网友(2007-05-03):
我是弹簧夹头和卡盘搭配着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朋友,我买的是新的床子,不是旧的,我也不是玩模型的,我是用来批量加工零件的,所以我选了手扳床,用是没有问题的,攻丝的话我有专门的攻丝机.我只是觉得改成手摇的一是好玩,二是好看.我不明白你是什 ...

批量加工应该用手扳床,加工灯泡座最好用弹簧夹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朋友,我买的是新的床子,不是旧的,我也不是玩模型的,我是用来批量加工零件的,所以我选了手扳床,用是没有问题的,攻丝的话我有专门的攻丝机.我只是觉得改成手摇的一是好玩,二是好看.我不明白你是什 ...

上次看你说花了一千多买了个比我买的还大的床,我以为你是买旧床,所谓"进退两难"是指你再买一台有手摇功能的还是花大工程改你现在这台,也就是说你还拿不定主意  没有别的意思

网友A:
楼上的朋友,我买的是新的床子,不是旧的,我也不是玩模型的,我是用来批量加工零件的,所以我选了手扳床,用是没有问题的,攻丝的话我有专门的攻丝机.我只是觉得改成手摇的一是好玩,二是好看.我不明白你是什么用意,为什么说我进退两难了呢?好像再跟我做对似的!听着怪别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很菜啊!我觉得改床停难啊!劝兄弟还是买一个吧!

他已花了一千多买旧床,现在进退两难了

楼主:
一起加工出来的!

网友:
楼主的法兰盘与卡盘连接的螺丝孔是自己开还是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不错!我的由于还没想好怎么改,所以至今没能开改,楼主是不是能传授下您的经验给我

我也很菜啊!我觉得改床停难啊!劝兄弟还是买一个吧!

网友A:
改的不错!我的由于还没想好怎么改,所以至今没能开改,楼主是不是能传授下您的经验给我

网友:
能改成这样已经不错了.真是精神可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尾顶"与车刀共进退?

是啊!除了不能顶!其他的钻孔,攻丝都可以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尾顶是我的一块心病啊!这小床是我用业余时间在家一点一点手工搞的呀!难死了,尾顶工程量不小啊,现在只好用这钻卡头来代替尾顶的部分功能了!

你这"尾顶"与车刀共进退?

楼主:
是啊!尾顶是我的一块心病啊!这小床是我用业余时间在家一点一点手工搞的呀!难死了,尾顶工程量不小啊,现在只好用这钻卡头来代替尾顶的部分功能了!

网友:
不错  但还差尾顶

楼主:
哈!这小板床今天终于改完了!在这里忠心感谢各位模友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尤其是为人热情,技艺高超的云浮老大!那真是手把手的教啊!再次感谢啊!呵呵!好了不多说了!上图!!

安了个钻卡头,可以钻中心孔了!

钻透了!

钻孔状态!

车制状态!

试车了个30MM长的小轴,用百分表从头到尾量了一下!表针在2~3小格之间摆动,这精度还行吗?

网友:
 头次上手就車这样的活。。。。 了不得

楼主:
可以干活了!呵呵!!车个小“铁将军”头一次车东西大家别见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法兰盘加工挨多少钱?主轴孔是多大的?

连工代料花了50元!主轴孔是45MM!

楼主(2007-03-11):
引用 网友D:
这个小床能挑扣吗?最大能車多大直径?

不能挑扣,最大直径能车160MM,还没摸过车床呢,先练练手,呵呵!!

网友:
这个保留手板拿来做插床是不错的

网友:
看的出楼主钳工水平比较强

至少锯的和锉的比我平直

网友:
  越搞越精确,看来毒越来越深

楼主:
今天又抽时间捣鼓了一翻!把纵给制作了一部分,
没有洗床,用的是手锯和钢挫累啊!

网友E:
不能车丝,使用很受限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车丝,使用很受限哦!

哈!几百元的东西车丝就不用想了!

网友:
哈哈,看了白金的设计、手艺,弓虽字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几百元的东西车丝就不用想了!

攻丝套丝吧!平时用不多!多买些板牙丝锥!就可以了!其实车的没有攻丝套丝的漂亮!功能别贪全!基本够用就实惠了

网友:
可惜了这个刻度盘!
要是套在小床主轴上,就是一个不错的分度盘!可惜了!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老式绘图仪上的!去年我把它弄到望远镜上了,牙兄看了我那贴了啊!见笑了!
可惜了这个刻度盘!
要是套在小床主轴上,就是一个不错的分度盘!可惜了!可惜了!

网友:
等你那个望远镜退休了,一定记得卸下来哦!
可惜了!可惜了!

网友D:
王兄:配件的pp发不上来,你到牧夫我的个人空间看,pp咋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王兄:配件的pp发不上来,你到牧夫我的个人空间看,pp咋上啊?

这里的PP可挺难上啊!你看看版面顶置的教程!

楼主:
这两天又做了纵向给进和刀架!都是手工制作,钢锯拉,钢挫挫,钻孔攻丝!那叫一个累啊!哎谁叫咱隐大啊!做完后一边喝小酒,一边看着我那小床,心里那个美啊!:loveliness:

网友:
嘿,小床改得漂亮!干完活喝着小酒欣赏着,弟妹没说啥?刀架下的大圓垫里孔有点大ろ吧,刀架千萬要稳固,它要松了刀会飞出来的。

楼主:
那刀架罗丝是埋在下面的铁板里的,那个垫圈是限制刀架转动的精确的,不起拉力作用!呵呵!!

楼主:
这小床只想车个军舰炮管和轴系,想弄成固定转数的,老鸟们给推荐一个最合理的主轴转数吧!

网友F:
要看你车多大直径,20MM以下2000到2800,20MM到40MM1400到2000转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看你车多大直径,20MM以下2000到2800,20MM到40MM1400到2000转左右吧!

谢谢不马虎兄!我想车20MM以下的,转数是不是能降些呢?比如7~8百转?

网友:
我平常粗车就用七八百转,如果用单速就取中间值吧!

楼主:
好!再次感谢!

网友:
不客气! 塔式皮带轮可以买到,价格也不贵,毕竟单速不好用,特别是钻内孔,大小钻头都要用,对转速较敏感。

网友G:
上拖板丝杆裸体,要给其穿上合适的裤子(封起来),不然它干活后会挺难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拖板丝杆裸体,要给其穿上合适的裤子(封起来),不然它干活后会挺难受的

谢谢云浮兄!我已经用0.5的镀锌板做了罩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云浮兄!我已经用0.5的镀锌板做了罩子,

网友:
好手艺,床看上去侹漂亮的.:loveliness:

楼主:
今天买了个电机!

网友:
很好  ,在家磨洋工的,用在你这台手板小车床的搭配最经济最合适

网友:
再按照电机轴颈直径找个A型槽三角皮带轮(二槽),够用了!

网友:
电机接线盒那个线口子很空松,装好机后用海棉给堵实,防止金属粉未侵入。

网友:
同是天涯爱床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楼主:
谢谢云浮兄的热心帮助!呵呵!!

网友:
中毒太深!

网友:
改的很棒,楼主能不能教教我啊,我是新手.

网友H:
哈哈.....180W的电容启动电机,LZ买它们去了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哈哈.....180W的电容启动电机,LZ买它们去了多少钱啊?

130元!好象有些贵了,实在讲不下价了,这东西真不错啊!噪音小,扭力大!呵呵!!

网友:
 现在的钱没有以前值钱了,130还是可以接受的。只要合适,别说130就是180我都会买!

网友D:
如电機没问题就值,新的应300元左右。线路中按额定电流串个保险管对保护电機有好处。
从外观上看,产品挺正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电機没问题就值,新的应300元左右。线路中按额定电流串个保险管对保护电機有好处。
从外观上看,产品挺正规。

大风兄!串个多大的保险管?

网友G:
嘻嘻130元可算物有所值了,这个电机用在白金战士的小车床上绝对是天仙配,卡刀了也是空转无损,马上关机就没事了。简单为美,呵呵

网友D:
保险管选3A就行,保险管大至分两类,普通和速熔,普通管实际熔断值是额流[标定值的约2倍],所以用于一般性保护,速熔管在熔丝中间焊了一个锡豆,他可加快熔断速度,应用于电视或仪器。还有一種保护用热继电器,但我认为不如熔丝可靠,正规床子用两種双重保护,选的值都大些,但如车小件就没必要了,另外轴承是否需换油?用改锥顶在电機前后端盖上聽一下,不要有哗啦啦的声,正常有稳定的声音,另外启动电容要40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嘻嘻130元可算物有所值了,这个电机用在白金战士的小车床上绝对是天仙配,卡刀了也是空转无损,马上关机就没事了。简单为美,呵呵

多亏云浮兄推荐的电机型号啊!这180W的电机比其他的180W电机扭力可大多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险管选3A就行,保险管大至分两类,普通和速熔,普通管实际熔断值是额流,所以用于一般性保护,速熔管在熔丝中间焊了一个锡豆,他可加快熔断速度,应用于电视或仪器。还有一種保护用热继电器,但我认为不如熔丝 ...

大风兄不愧是搞电工专业的啊!佩服啊!

楼主:
今天把电机和小床组装起来了!呵呵!!

楼主:
问题又来了!呵呵!! 从来没用过车床,第一次车东西就遇到车盘根(法兰盘)有些晕啊!从那里开始下手呢?用什么样的刀呢?问题多多啊! 老鸟们还的帮忙啊!

网友:
楼主 比较牛啊, 看来床子我是买不起了,实在不行自己想办法做一个,就是卡盘需要买

网友:
就用你车床上夹的刀杆(高速钢)来磨,就一把刀可以搞掂,不用进很大刀。
数字和箭头是车削步骤、方向,加工时刀架可以适当摆转角度,以刀的前面和后面不碰工件、刀架不碰工件为准(刀尖除外)。第二步车合直径56应用卡盘底孔配车,以紧密为好。精车前尽可能把法兰盘拧至最紧状态。

磨刀简图供参考,刀杆不要伸出太长,以刀尖能切完工作面、刀座不碰工件即可,如嫌主、副刃太尖可以把角度磨大些并倒微R,切深要小小些。转速用最本机最慢比,注意刀尖高度,不要高出工件直径中心。

刀也可以按照你车床图片夹刀的位置反方向磨制,如果拖板行程足够,刀具应装在下图的位置。

楼主:
谢谢云浮兄!图看明白了,再次感谢!谢谢!!

网友:
法兰盘左瓜端面旋入尽后没有碰箱体轴承盖端面吧?如果擦碰,可以调头先把它车短些:loveliness:

楼主:
没有碰到,还有3MM的间隙,我把原来横向给进的板手又安上了,这样行程就可以车到法兰盘了,明天磨两把车刀就开车了!呵呵!!

网友C:
法兰盘是成品的还是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法兰盘是成品的还是自己做的?

好象没有成品!我这个是外加工的!

网友I:
 看看你的量具,卡尺,外经百分表。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看你的量具,卡尺,外经百分表。

给老大献上来了!

网友:
我想问一下白金战士你床子的横向导轨有多长啊???是300MM的吗?

网友:
  家伙挺全!以后可有得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