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调坏了,谁能帮我分析分析!

楼主(2007-03-09):
我的30A辉盛电调打开电源能唱歌一切正常,但是
电机
只能转几秒钟。以后就就不会转了。要把电源关了,等上几分钟后再能转上几分钟。是不是哪个元件烧了。我闻了一下有点焦味。哪位高手能帮我分析分析到底是怎么样回事?

网友A:
呵呵
我不会修
但是我想应该是热稳定性不好
温度迅速升高 引起虚焊 后果可想而知
可以检查一下 或者由于温度过高 导致热击穿!
可以用手摸 看看 温度 那个零件温度太高了!就换换

楼主:
只有几秒钟就停了。摸了一下好像没感到哪个元件有特别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