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罗改反向不会,来个物理疗法,把尾桨改反向可以吗?

楼主(2007-03-09):
黑鹰12级小油直刚买了套金属升级件,换装完后,发现有问题,尾
舵机
成反向了,按照FUTABA说明书,稀里糊涂终于给改成正向了,但是陀罗又出问题了,比如机头往左偏,陀罗反映就是更往左偏,飞机直打转,于是想把陀罗改成反向的,但在FUTABA说明书上找不到改陀罗反向的方法(本人新手,也不知道陀罗是否能改反向),想来想去,最后想个笨方法,把尾桨反过来装,然后传动皮带也调个方向,这下正好,都对头了。不知道这样搞可以吗?

网友A:
陀罗上的DIR开关拨一下就OK了

网友B:
陀螺仪的正反向是在陀螺仪在设定的,把陀螺仪上的DIR开关拨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我去看看有没有DIR

楼主:
没有DIR,只有这个GAIN小孔,是不是调它?

网友C:
方法简单
陀螺仪 是左右角速度感知!
根据原理可以把 陀螺仪 在原来的位置上旋转180度安装 这时候左右就变反向了
在一个就是 把陀螺仪安装在尾管上 让它上下旋转180度 也可以左右变向!
这是对 单感度的陀螺仪最简单的方法了!

网友D:
不好,听说从空气动力学方面考虑这样会导致锁尾效果不好。

楼主:
开始我确实把陀罗反过来装了,但怕给弄坏,所以才用了这个笨方法,听了前人指点,才知道反过来没问题啊,谢谢.

网友E:
这种陀螺仪是安装在机身侧面,如果反向就安装机身另一边。

网友F:
这种事儿?其实都可以!

网友G:
可以尾浆反向来飞,如果是皮带的将皮带反转180度,如是尾电机将转向反向,据有关资料显示,不会对性能有影响。
但是,这样做的复杂程度比起拨一下小开关来说,要严重多了,最好还是找找开关吧。
陀螺仪在平面上转180是不能反向的,只有将其上下面反过来才会反向。

网友H(2007-05-24):
不懂,关注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