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2005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7-03-10):
大家好, 我的微风2005就快完成了,
我想请问个位前辈 关于
电机
和 机身 的连接 个位前辈是怎么做的
好像网上以前的那种连接 讲的不是很清晰

网友A:
我用的是5毫米的注射管连接无刷,需要打控的时候把注射管修修安装螺丝就合适了,然后把两只一次性卫生筷粘到一起,切割掉注射管安针头的一端,把粘接的卫生筷插到注射管内,可以根据安装需要切割卫生快的长短,要留出无刷转动轴的位置,意思就是卫生筷不能插到注射管底,最后把卫生筷截取合适的长短取一块KT板双层粘起来,把卫生筷粘接到上就行了,粘接是把KT板截取一小口和卫生筷粘接的长短宽一样,把卫生筷插到里面有热溶胶粘接就可以了,最后把KT板粘接到机身合适的位置就可以了,我用了,效果很好,结实,维修方便。看不明白的我可以上图。KT板5毫米的。

楼主:
谢谢前辈 , 我有点不好理解
你最好能上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