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帮助看看这个华科尔的22#遥控器咋取出ppm信号啊

楼主(2007-03-10):
这个是我的华科尔22#的遥控器

内部的电路板是这样的:

这个遥控器是CCPM的,可以通过把背面的DIP的5、7扳到左侧改成普通模式的。
但是这个教练口可能是串口或者并口输出的,不是PPM输出,我想接村夫的Carlbox玩XTR,不行啊。
有哪个高人改过这个遥控器的,指点一下,先致谢意!

网友A:
如果有普通模式,应该可以改的。
如果你有空,可以把遥控寄给我,我帮你看看?
4# 的我改过几台,估计22# 也能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普通模式,应该可以改的。
如果你有空,可以把遥控寄给我,我帮你看看?
4# 的我改过几台,估计22# 也能改动

谢谢村夫,我会寄给你的。

网友:
这个有PCM信号吗

网友:
有ppm信号直接输出点!!!可以用鼠标插头改成引出的连接线。

楼主:
呵呵 写错了题目 应该是ppm才对,已经改正了。

网友:
这个应该直接有ppm的信号输出,楼主试过吗?

网友:
:loveliness: :loveliness:

:em15:

:em00:

楼主要注意:我的控和你的有点不同。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虾。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视频的S端子线接出,使用并口,很容易的,我的就是这样的.

楼主(2007-04-17):
最后发给村夫了,村夫说:

昨天分析了电路,已经改装好了,改成PPM 输出是没有问题的,但也遇到了问题, 华科尔是非标准脉宽,按照PPM的规范,正常的脉宽960~2200us,
但华科尔的脉宽是720 ~ 1880 us,我的模拟器处理的范围是800~2400us,最低脉宽不能满足华科尔的标准,因此信号同步异常。

因为对应模拟器设计采用了硬件滤波算法,对于超窄帧我认为是异常帧,而这台6通的华科尔,最后几个通道的最窄部分都超过了模拟器设计的下限。

对于4通的遥控器,可以使用微调来调整范围,但6通的开关通道就没有办法。

因此 我为你的遥控器调整一下模拟器算法,这样你就能用了。

所以这个遥控器靠个人DIY改造还是有困难的。
在此感谢村夫。

网友:
个人改是可以的, SIMX 系列的模拟器一直在升级,兼容各种遥控器 ,jackyzh 所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全部元件 只需要更换一只 三极管,加一个电阻就可以搞定了。

基本上可以在原来的位置改动。

我找到照片以后,会把改装图贴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