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3原厂遥控玩G3(串口)

楼主(2007-03-10):
雷鸟3原厂遥控玩G3(串口)

听说G3好玩,前几天下了个G3,但是雷鸟控好象不能象玩FMS 那样直接玩G3。
找了论坛很多帖子,但没有具体说雷鸟控怎么玩G3 。不过学习了好多帖子后终于还是可以玩了,
挺爽的,感觉比真机玩起来HAPPY些,因为真机玩不会 快摔散架了
现在发出来,不知对大家有帮助没。

先发张图HAPPY下

一:基本的
         需要G3  、PPJOY(版本0。82) 安装好(这里是XP系统,怎么安装好多帖子都有哦。
       还有一点就是G3安装后还需要个Emu.exe文件,每次运行G3前都要开Emu.exe这个文件的。
       相关的东西还要参考论坛老大发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4358&extra=page%3D6
      这个地址G3安装文件和Emu.exe 都有的 慢慢找 呵呵)。
另外个G3的地址( 好象要快很多):
http://www.chinamodel.org//bbs/flyrob/soft/RVF3_1.rar
http://www.chinamodel.org//bbs/flyrob/soft/RVF3_2.rar

      以及雷鸟控(我这是6通的那种)、一端是串口的数据线(控的基本配件)。
二:设置PPJOY
    1、运行 Configure joysticks ,
  点添加 》》游戏控制类型  选 Virtual port ( 其他不用管)点“添加“OK 。
  这个程序别关先,看看 控制面板》游戏控制器 里有没新控制器
  进去看看 动动控看有反映没,一般是没反映的 哈哈  别急 下来看。
    2、运行 ppjoy COM(也是PPJOY 中的一个程序,每次玩G3这个都给开的哦,加上上面说的Emu.ex)  设置如下图

   然后再靠控制面板的游戏控制器里看看有没反映,应该是有了的啊。那就顺便效正下吧,这里就不多说了
  要玩G3 还得继续看下面
   3、打开 Configure joysticks   点 映射 》》
  选 为该游戏控制器设置映射表  NEXT 》》
  把POV hats 改0  其他不要动  NEXT 》》
  这个对话框 设置如图

注意:这里为什么下面四个选项都要 Analog 2 ?
其实下面四个选项有时候需要选Analog 0 /1/ 3/ 这要看你进G3后的情况,
因为,如果按默认设置,进了G3后,
我碰到的情况是G3不能识别 控 的一个通道,
解决办法是 到游戏控制器里 动动G3里不能识别的通道,找到对应的(我这里是Z轴)
所以就要在映射时设置如上图。说的不清楚,大家弄的时候应该会明白的。
其实这里也是参考的网上的帖子 不记是哪位兄台的了  谢谢先

  接下来就是NEXT 到底了。

三:进G3拉 哈哈
  1、先运行Emu.exe   这个里面的设置嘛 不怎么懂么用  不要动就是了 LAUNCHI GAME
  2、然后至于怎么设置controller  网上很多帖字
   这里引用下 模型屋www.gxmodel.comhttp://www.gxmodel.com/simulator/ShowArticle.asp?ArticleID=71&Page=4

  到这里基本上可以了  不知道到时候大家搞的时候还会碰到什么问题 反正我这样搞拉就可以玩了。
  如有错的地方 请提出来 谢谢先

网友:
 我也有这控,受启发!好贴!

网友A:
楼主早点发就好了,呵呵
我昨天晚上自己捣鼓了一晚上,郁闷死了!
谢谢啦

网友B:
我能连接到上去~但是在校准的时候1和4通道的跨度不够`~推到尽了才40%~所以玩不了~~!!
  不知道怎么解决~~
   玩G2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能连接到上去~但是在校准的时候1和4通道的跨度不够`~推到尽了才40%~所以玩不了~~!!
  不知道怎么解决~~
   玩G2没问题的~~

据我所知道的 ,校准就是要解决你这个问题啊。把4个通道秆子分别推到最大几下  然后OK ,就可以了撒
再不行的话去 控制版面 的游戏控制器也校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早点发就好了,呵呵
我昨天晚上自己捣鼓了一晚上,郁闷死了!
谢谢啦

能玩了不?

网友:
好贴!多些这种贴就好了!

楼主:
刚开个小电直群 欢迎厉害的和不厉害的哈哈
群号 35671203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据我所知道的 ,校准就是要解决你这个问题啊。把4个通道秆子分别推到最大几下  然后OK ,就可以了撒
再不行的话去 控制版面 的游戏控制器也校准下。

就是校不准啊,在校准那里推到最大了也不到100%,在控制版面那里改过了也不行,飞的时候飞机一起飞就不停地转~

网友:
我也和楼上的一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校不准啊,在校准那里推到最大了也不到100%,在控制版面那里改过了也不行,飞的时候飞机一起飞就不停地转~

进了G3后调微调  。
我每次刚玩完真机,要玩G3的时候都要动微调才玩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了G3后调微调  。
我每次刚玩完真机,要玩G3的时候都要动微调才玩的好

微调调到尽了`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那就不清楚了 不好意思啊
开始我也是碰到你这样的情况 但动了微调后基本就解决了 但方向舵还是不怎么稳 ,不过没先前那样转的厉害了
玩的时候多调整方向驮就好了
对了 那个 PPJOYCOM 的设置 有没有 调到  19200     他默认的是 9600

网友:
还是玩我的G2吧,G3不想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