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摇头摆尾

楼主(2007-03-10):
昨天皮带断了 ,拆开主架换了,今天飞出现一个怪问题,起飞离地5厘米左右无任何问题,再高尾巴就上下左右画圈,鸡头也是,而且幅度越来越大控制不了,只有降落,飞机主轴横轴都正常,主翼从旋转到离地都没有振动,很平稳,就是一起来画圈,球头都看了,没有什么问题,配重也没有变,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郁闷哦……我的是36#

网友:
上图吧, 也许有人会帮你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尾桨夹的固定螺丝松了

网友:
可能是螺距太大,或是陀螺仪的感度太高。我也是新手,以前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双桨很厉害了?

网友:
你有装训练架吗?我以前有训练架时出现过这种情况,与共振有关。去掉训练架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
装了训练架但是以前很正常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装了训练架但是以前很正常啊

训练架会放大机器的不平衡。如果你去掉训练架试,摆幅会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训练架会放大机器的不平衡。如果你去掉训练架试,摆幅会小很多。

呵呵 如果这样,幅度小=炸鸡,完毕

网友B:
旋翼头的橡胶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翼头的橡胶圈看看!!

是这个问题??我主轴比较短 螺丝扭的挺紧 橡胶圈已经压扁了,但是我更换了一个,没有好转^^

网友:
旋松一点

网友(2007-12-11):
1、转速不够
2、螺距过大
3、副翼虚位.
我的是副翼虚位。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