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单片机用在固定翼上的问题

楼主(2007-03-10):
请教各位了。我想把单片机用在固定翼上,用来做飞行的一些辅助控制,比如说自动平衡、自动修正姿态等等。目前我只是想让它实现固定高度的超低空飞行,先对单片机设定一个低飞的距离数据,单片机以这个数和传感器数进行比对,进行输出控制,使飞行维持在这一距离。现在问题是这测距传感器用超声波来做行不行。望指点。

网友A:
需要飞行高度检测、飞行姿态(X、Y、Z轴)检测(各方向加速度、速度检测),还不说实时数据处理,控制算法,就是检测传感器也有好多了,做出来就是自动飞行控制仪,安装在模型飞机上就是无人机。我觉得难度还是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飞行高度检测、飞行姿态(X、Y、Z轴)检测(各方向加速度、速度检测),还不说实时数据处理,控制算法,就是检测传感器也有好多了,做出来就是自动飞行控制仪,安装在模型飞机上就是无人机。我觉得难度还是 ...

网友:
干扰处理的好的话我觉得应该可以的。
不过现在的普通传感器距离都只有20米之内,专业一些的不知道价格和重量会是怎样的情况。
如果可行的话要实现相对完善的姿态检测/控制功能可能需要的传感器数量也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FREESCALE有一个XYZ三轴的加速度检测芯片,我前几年用过,还是不错的。价格也不贵,好象不超过100元吧。

网友:
  有创意,搞无人机玩

网友:
搞出来一定有市场

楼主:
如winder所言,确实是处理速度和传感的问题较难解决。我查了相关资料,用超声波来测距,可是可以,其实超声波测距也只是一个小的单片机,只要把数传输同步是没问题的,但就是超声波传感器不是很稳定,它受气流、温度、压力等物理因素影响太大,另一个就是传感速度太慢,质量好的又太重、贵不太现实。看来怕是只能考虑红外测距了,不知各位用过没,能否介绍,价钱咱样?关于(XYz)轴的问题,这到可以用一个陀螺来控制的。bonmot老兄的FREESCALE三轴的加速度检测芯片可否介绍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winder所言,确实是处理速度和传感的问题较难解决。我查了相关资料,用超声波来测距,可是可以,其实超声波测距也只是一个小的单片机,只要把数传输同步是没问题的,但就是超声波传感器不是很稳定,它受气流、 ...

   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