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20A的电流还使用这样的电线和微型插头会不会造成电池的烧毁?

楼主(2007-03-10):
如图,我准备把这套动力组用在我的翼展850mm,体重320g的3D机上,在电机说明书上说使用2节锂电的时候建议使用1047桨,电调则选用20A的。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买到的电池虽然最大放电能力有1.3A*15C=19.5A ,但是买来时原配的线还是那种室内模型用的20AWG的电线和小电流使用的微型JST插头,如果我不更换成大电流的线和插头而直接这样使用,会不会造成原配电线和插头过载而烧毁电池?是不是我需要自行将原配线更换成14AWG的线和T型插头?
另外在给锂电焊接电线接头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以避免对锂电造成不可挽回损害的地方,比如温度什么的 ?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用T插或蕉插吧

网友:
如果要长时间输出20A的电流那个红色的JST头有点危险。很容易烧掉然后造成电池短路什么的故障。我一前用JST头玩车什么的,烧过好几次了,反正那个头子的电流比较小,具体多少忘了,感觉长期电流绝对不会超过10A

楼主:
谢谢楼上2位的回答,那我就把JST头换成T型插头,那么电线也要换掉了,请问哪里可以买到14AWG的线啊?

网友:
到青岛模型总动员网有卖的!还有ELE模型网都有的卖!要么到淘宝再搜索一下!

网友:
JST   20A 很有难度,换香蕉头吧

网友:
买电池的时候直接换掉jst头多省心

网友:
这样搭配1300MHA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2位的回答,那我就把JST头换成T型插头,那么电线也要换掉了,请问哪里可以买到14AWG的线啊?

我用的电线是音响用的音箱线,不过就算重了点

网友A:
长时间20A的电流不行,如果只是短时间达到20A没有多大问题能够承受,关键要看平均电流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时间20A的电流不行,如果只是短时间达到20A没有多大问题能够承受,关键要看平均电流多大

网友(2007-05-16):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2位的回答,那我就把JST头换成T型插头,那么电线也要换掉了,请问哪里可以买到14AWG的线啊?

牛排店边上, 沿四川中路向南京东路走, 有一家是卖线的, 好像挺全. 还有热缩管.

虬江路也可以看看啊. 不过, 我每次去都没留意过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