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可用亚拓原装的电机吗?

楼主(2007-03-10):
如题, 很想买SJM PRO, 但家里已有450SE的
电机
了

网友A:
 RPO很漂亮,并且设计结构也便于更换零件
我也很想买,已经有个SJM SPAXXXX了,正在考虑要不要再买一个
亚托的电机比较长,但是新SJM电机带有风扇,长度应该和亚托差不多,不过建议不要为了剩一点钱使用不是原装的
可能会有齿轮设计受力大小的问题

网友B:
PRO好呀,别想450SE的电机拉,买个新的电几机也没几个钱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