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F2(自由飞、线操纵)模型技术讨论区
"雏鹰-1号"线操纵

楼主(2007-03-10):
年第九届“飞向北京
-
飞向太空”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
比赛
指定器材。“
+1
项目”科目之一。
竞赛代码
P2E
。普及型线操纵飞机,带枪式手柄(内含发光以及蜂鸣装置),机头配双重防撞缓冲装置,中小学推广线操纵运动的首选器材。
翼展:
410mm
机长:
320mm
颜色:红
黄
白

网友A:
这个和“空中战士”有什么差异?

楼主:
区别
简单的说,雏鹰1号是普及型,体积小,主要针对初学者

网友A:
希望杭州中天模型以后能生产更大一些的线操纵飞机(翼展接近1米),我现在改装空中战士,机身太狭小,只好把接收机放外面露着。
另外,因为飞机小,马达不好选择,电池也无法放在飞机上(如果靠蓄电池供电,存在电平的电压太低,操纵线无法承受稍微大些的电流问题)。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再贴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