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尾巴不停的上下抖动:(

楼主(2007-03-10):
飞机是买的2手的450se钛版,出现抖动情况后,换过:大浆,电调,电机,接受,但还是抖,没有任何改善,后来把油门曲线调高点就好点了,电机是460gt,用在comet 500上飞的时候,用默认的0 25 50 750 100 都没问题啊,而且感觉转速相当高了,所以不敢再调高了,还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主轴弯曲?横轴弯曲?都检查下吧,要么就是有双桨

网友A:
期待正确的答案

我的亚拓也遇到同样问题,换了新的主轴、横轴,也调整了双桨还没好;
后来索性将三个微舵机换了,就好了(因为发现即使没有装大桨,油门到一定时候舵机会抖)
原以为这样就好了,不过现在又开始抖起来了,只是幅度不大,在抖的时候油门也不好控,看来问题还是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亚拓也遇到同样问题,换了新的主轴、横轴,也调整了双桨还没好;
后来索性将三个微舵机换了,就好了(因为发现即使没有装大桨,油门到一定时候舵机会抖)
原以为这样就好了,不过现在又开始抖起来了,只是 ...

我刚换了主轴,还是有些抖,有点绝望了

网友:
可以看看皮带,好像皮带太紧会引起尾部上下抖动

网友:
我的450尾巴垂直方向也抖,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B:
主马达和尾马达的比例调整的不对
陀螺仪的比例不对
飞行一段时间后主马达和尾马达发热转数不一样

网友:
我的火狐100也抖,又是号有时坏,不知什么原因?那都调了也不行!

网友:
我的火狐是4通版,不是CCPM版的,和华**配件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马达和尾马达的比例调整的不对
陀螺仪的比例不对
飞行一段时间后主马达和尾马达发热转数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是买的2手的450se钛版,出现抖动情况后,换过:大浆,电调,电机,接受,但还是抖,没有任何改善,后来把油门曲线调高点就好点了,电机是460gt,用在comet 500上飞的时候,用默认的0 25 50 750 100 都没问题 ...

买个转速表测转速,光说油门几几几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