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无刷锒铛马达+7X3 飞波音777象真飞机

楼主(2007-03-10):
2个kv 1700 2408-21T +2个 7X3+3S 2200mah 15C(170g) 飞波音777象真飞机, 起飞重量1200g(见台秤显示图片), 2个好盈30A通过Y线直接连接到R136F(见图示),   一个推力桨,一个拉力桨, 一个逆时针旋转,一个顺时针旋转,抵消扭拒力

马达+3S+一个7X3(推力桨)测试结果
6900转  100克;
9500转 250克
11300转 300克
12300转:350克
另外一个 拉力桨测试结果比这个快200转以内(达到同等拉力),飞机中有一点感觉(2侧的推力不完全相同),可以通过方向舵校正过来. 如果采用完全相同的7寸桨,由于扭拒力很大,造成了2次严重事故,所以采用了高安的效率基本相同的推力桨和拉力桨配对.

网友:
太牛了,飞机是买的吗?

楼主:
飞机在高空很象是真飞机,起飞也比较壮观,昂着头,有点真波音的味道, 2个翅膀上的2个引擎仓分外明显.

楼主:
是华科尔的波音777双马达象真机,原配动力: 双380马达+2个5X4+1600mah 8.4V 镍氢电池组 .
-------------------
飞机是买的吗?

网友:
真得很像,飞起来的样子

网友:
外观 看上去很破旧!  但飞在空中就帅了~

网友:
不知波音看后会有什么感想。。。。。。。。

网友:
很好

飞起来很好看。

网友:
空中好看!跟真鸡没什么差别........

网友:
天空上那个是真飞机

楼主:
被撞毁过几次,修补后就成那样啦.
------------------------------------------
外观 看上去很破旧!  但飞在空中就帅了~

网友:
可远观而不可....

楼主:
想搞架新的,可是到华科尔的网站查看,已经没有这款飞机啦,从华科尔的网站看,它现在只做直升机啦,失望.
----------------------------
可远观而不可....

网友:
推拉桨好搞吗?在哪里买的??

楼主:
是从高安模型那里购买的7X3推力和拉力桨,效率基本相同,不过今天我看到浩业模型有卖7X4的推力和拉力桨,不知效率是否基本相同
------------------
推拉桨好搞吗?在哪里买的??

网友:
这飞机看起来有点像是石膏做的...

网友:
兄弟是那个地方的?

网友:
装两个函道不是更爽

网友:
兄弟,你那在空中飞的是不是乘有一辆真机从你头上走的时候抓拍的哦.
太牛了

楼主:
1:这个试验是要验证futaba R136F的接收机可以直接接收2个无刷电调的供电,不需象某些人说的要剪断其中一根红线。
2:2个无刷马达必须要用2个无刷电调控制
3:用高安模型的7X3推力和拉力桨,能克服双马达飞机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扭拒力):大桨(7寸及以上)的扭拒力对飞行产生重要影响,这个向右侧的扭拒力在起飞和降落时表现的特别明显(几次事故的教训)

楼主:
函道的效率比螺旋桨低很多呀,这个机机空的就重700g多,装函道成本太高。
--------------------------------
装两个函道不是更爽

网友:
请问双电机如何同步

楼主:
通过使用2个相同型号的无刷电调,并通过Y线和一个接收机连接,就可以让两个相同型号无刷马达的转速基本相同。
---------------------------
请问双电机如何同步

网友:
建议这样接,3通道接一个电调+电机,4通道接一个陀螺仪,再接一个电调(最好去掉BEC)+电机;3、4通道混控,混控比1:1(看你两个电机输出是不是平衡了),当然想再加一个方向舵的话,4通道用Y线再接一个舵机。

楼主:
根据我的试验,如下的建议对无刷马达是不可行的,去掉BEC是你试验的结果吗? 我的试验结论(R136F)是不需要的。
--------------------------------------------------------------------
建议这样接,3通道接一个电调+电机,4通道接一个陀螺仪,再接一个电调(最好去掉BEC)+电机;3、4通道混控,混控比1:1(看你两个电机输出是不是平衡了),当然想再加一个方向舵的话,4通道用Y线再接一个舵机。

网友:
不错哦,下一步努力的目标啊

网友:
把我的KT客机也装上试下,把头再修理一下

楼主:
如果空机重量在600克以下,可以考虑用双380+2个6X4+1800mah 10C 9.6V;
或者380+2个6X4+2200mah 15C 7.4V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空机重量在600克以下,可以考虑用双380+2个6X4+1800mah 10C 9.6V;
或者380+2个6X4+2200mah 15C 7.4V

不知你那有没777的图纸哦

楼主:
我没有777的图纸,你自己做的也漂亮。你飞机空机重量多少,现在的动力配置是怎样的?

网友A(2007-05-13):
飞行姿态很好看

网友B:
白石路机场,桂庙飞场,哈哈

网友C:
买的成品机吧

网友D(2007-07-28):
真像真机啊!

网友E(2007-08-28):
可远观不可近看

网友F:
马达+3S+一个7X3(推力桨)测试结果
6900转 100克;
9500转 250克
11300转 300克
123000转:350克
12万转?不会吧?

网友G:
LZ这机机可有此年头了!呵呵

楼主:
sorry, 写错啦,是1万2千转。
----------------------------------------------
马达+3S+一个7X3(推力桨)测试结果
6900转 100克;
9500转 250克
11300转 300克
123000转:350克
12万转?不会吧?

楼主:
2005年买的,是有些年头啦
------------
LZ这机机可有此年头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