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谢谢!!!!!

楼主(2007-03-10):
我想做一架双发螺旋桨飞机,请问两台
发动机
的螺旋桨旋转方向应该相同还是相反?

网友A:
如果能找到效率基本相同的拉力桨和推力桨最好,2个马达一个顺时针转,另外一个逆时针转动,这样可以把螺旋桨产生的扭拒力抵消
否则,会比较的麻烦呀.

网友B:
两个方向转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