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谢谢!!!!!

楼主(2007-03-10):
我想做一架双发的螺旋桨飞机,请问两个螺旋桨的旋转方向应该相同还是相反?

网友:
应该相反吧

网友(2007-06-20):
相反!这样可以相互抵消旋转反力矩

网友A:
如果两桨一前一后分布,且桨轴延长线在同一直线,两桨必须反转
当桨在两侧机翼上时,正反转皆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两桨一前一后分布,且桨轴延长线在同一直线,两桨必须反转
当桨在两侧机翼上时,正反转皆可

无论在哪里都要相互反转才能抵消反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