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3810 ADT 改美国手新方法(非机械改法) 简单方便!

楼主(2007-03-10):
1.选择一个不用的模型记忆

2.进入模型重设(MDL RRESET)
3.按下图 先后顺序...1,2,3,4         大概中伏6个循环.   ↑↓指的是第5通道 的方向.

4.屏幕变黑后按up (下面第一个按钮),就可以找到Stick Mod !!!按+或-激活(ACT)

5.关闭遥控开关

6.现在进入System Set -Up Mode,就可以看到Stick Mod了,Mod1,2,3,4任选哦.

7.别高兴,还没有完.最后要打开后盖,用起子小心的把原油门 的弹簧换下!

8.全部改好后 大家还要注意一下~    再按一样的方法 把STICK MOD隐藏起来, 就是把 ACT 改回去!

   因为不改回来 会有影响  到时候 油门 打不到最低和最高! 所以大家还有一定改回来!

如有弄不懂的朋友 可以加我QQ 38836713

网友:
本来就是这样改的

楼主:
那只说明 你知道的比我早~

网友:
是日版3810,Stick Mod项,被瘾藏起来了,这是破解方法

楼主:
哎~ 哪知道我认为很实用的东西 没人关注~

网友(2007-11-17):
楼主别泄气!

你还是帮了我的大忙的 本来烙铁上好锡准备重新布线的 看到你的文章 才知道原来3810也有摇杆模式 感谢!!!
相比还有很多兄弟跟我一样收益了 只是没有时间来顶帖而已 我代表大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2008-05-23):
改了以后怎么油门微调不起作用?

如题

网友:
我来指正一下

+和-应该是DATA中的+和-。是6  、   7     不是5  、   6  。

网友:
改了后油门微调有问题,必须还要同时更换油门微调和升降微调 (这二个不随stick mode走)

网友:
没那个控  但帮你顶!

楼主:
期间很多朋友 联系我具体的方法
考虑到以前的说明不是很直观
现在编辑一下  希望能对更多的朋友有所帮助!

网友:
呵呵 LZ 真是个热心人 在他的帮助下我已经改了过来了

网友A:
这样改完油门行程长,升降行程短吧?
这样的控能用吗?怕是改成废物了吧?

网友:
行程应该是控里面的油门部分多了一个垫,升降那边没有,换过来就应该可以,搂主知道dx7能改不?我是机械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完油门行程长,升降行程短吧?
这样的控能用吗?怕是改成废物了吧?

改好以后,只要把开始激活的那的选项再按原方法 改回去就不会影响行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