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儿们,请教教我飞4#电直,刚到手

楼主(2007-03-10):
哥儿们,请教教我飞4#电直,刚到手,说明原先飞固定翼.

网友A:
向看看精华帖啊。

网友:
多炸加多练就行了

楼主:
哈哈,说的也是,有道理,随便问下,一推油尾电机是不比主电机转的晚,主电机先转,尾电机慢点才转,谢谢.再问下;除了向左偏移,机头老是往下栽是什么原因.知道的给说一下,在这谢谢了.

网友A:
地面效应,正常的,先要克服。看看新手入门帖洒。

网友B:
机头老是往下栽是不是电池没有调好配重,小电直对重量敏感

楼主:
谢谢哥们了,我练了三次,现在基本可以离地了,就是原装电池太不经用了,手感刚适应电量就不足了,希望各位多指点.

网友A:
再买个1100的锂电。

楼主:
再麻烦下各位;换锂的问题,前面我看了不少帖子,4#机到底用7.4,800的还是用11.1,1500的锂电,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