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alan的特技动作

楼主(2007-03-10):
请问alan影片里面那个拉到高空,跟着快速自旋下降,效果就像没有了皮带一样的那个动作事如何实现的,有名称吗?

网友:
失速螺旋?

网友:
我也是才听说的,叫“断皮带”

楼主:
对! 就是这个“断皮带”动作. 怎么做的,谁知道?

网友:
叫“大风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 就是这个“断皮带”动作. 怎么做的,谁知道?

飞之前先把皮带割的只剩一点点,升高后就会达到预想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不过问题是怎么完成这个动作,是不是有特定的改装? 应为按道理光是打尾陀到底是不可能有这么突然和这么快的自旋速率的......谁知道? 我真的想不明白这个动作,是什么东西能让尾陀完全失去动作?  或者是他的尾陀行程很大, 用很大的扭力去实现,所以必然会降低主旋翼效率,因此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先拉高,给他足够的下降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之前先把皮带割的只剩一点点,升高后就会达到预想的效果

时间火候也要把握好

楼主:
据我估计是不是要在陀螺仪飞行模式上设置一个完全不锁尾模式, 跟着在高空打开这个开关,跟着就等着看它发生吧..............................

网友C:
在控里把ROUD的 ATV值用到最大.FUTABA是140%,JR是150%.美国佬调GYO不象我们那样在不追踪的情况下感度最大,他们是能锁住尾就可以不需要锁得那么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控里把ROUD的 ATV值用到最大.FUTABA是140%,JR是150%.美国佬调GYO不象我们那样在不追踪的情况下感度最大,他们是能锁住尾就可以不需要锁得那么死.

明白! 十分感谢! 明天我就去试

网友:
这个动作温州好几个人在做啊,我们称它为:空中断皮带!!!

网友:
据说这家伙用的是14度螺距。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飞之前先把皮带割的只剩一点点,升高后就会达到预想的效果

原帖:http://www.szrcclub.com/bbs/thread-1016-5-1.html
把推杆搞松也可以。
炸机视频:
http://www.vr2xuk.com/temp/RC/070311crash.mp4
http://www.vr2xuk.com/temp/RC/070311crash.mpg
.
.
炸机原因:

楼主:
总结各方意见,正解如下:
設定一組飛行模式如下
陀螺感度35~40(FUTABA設定)
尾舵ATV140%(別懷疑)FUTABA是140%,JR是150%
D/R100%

綁好安全帶

总结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帖:http://www.szrcclub.com/bbs/thread-1016-5-1.html
把推杆搞松也可以。
炸机视频:
http://www.vr2xuk.com/temp/RC/070311crash.mp4
http://www.vr2xuk.com/temp/RC/070311crash.mpg
.
. ...

网友E:
3d模式转速快 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