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问题,泡沫材料和KT板材料的主要区别在那?

楼主(2007-03-11):
强度,重量,弹性,加工手段

他们都用什么胶粘接呢,如果需要和碳干,玻璃丝布粘的话用什么胶呢

网友:
我也是新手哦,我帮你顶吧

网友:
我也不懂,一起问

网友:
用泡沫胶。

网友:
泡沫材料和KT板是比较接近的,强度都不大,重量较轻,弹性较小,相对而言,KT板加工更容易,我一般是直接用刀裁.
粘接可以用泡沫胶,如果没有,用热熔胶也挺牢固的,听高手说掌握得好用502胶也蛮好用的

楼主:
谢谢楼上

那于碳干,工程塑料等材料用什么胶粘呢?个俩好AB胶肯定是不行的了会溶解泡沫

网友:
区别嘛!!

就在于那层膜………………

网友:
泡沫材料一般发泡密度低,比KT板的密度更小,也更不结实,KT板表面贴了一层膜,能极大提高强度。泡沫的颗粒感很强,颗粒很大,KT板看不出颗粒。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

那于碳干,工程塑料等材料用什么胶粘呢?个俩好AB胶肯定是不行的了会溶解泡沫

AB胶不会融泡漠,就是干的时间长点,差不多要4,5个钟头,但是干后很牢.我第一架KT机就是用AB胶粘的.不过现在改用泡沫速干胶了,5分钟就搞定.价格也不贵,工业用的900ML才20块,NND可以粘几百架KT机了

楼主:
恩,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