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电直一般飞多远

楼主(2007-03-11):
好几次炸鸡都是因为飞远了一点儿,看不清姿态没办法了,只好收油门摔下来 ,对眼神要求抬高了 。想了解一下大家一般飞多远,有什么好办法能在稍远点时也能弄清飞行姿态。
单选投票, 共有 105 人参与投票
0.00% (0)
0.00% (0)
0.95% (1)
27.62% (29)
61.90% (65)
9.52% (10)

楼主:
自己先选吧,基本上10米以外就有点悬了

网友:
在标准的体育场里飞航线,可以左右都飞过足球的球门,距离应该在100米以上,人在中间算的话,飞机离自己也有50米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办法能在稍远点时也能弄清飞行姿态。

有一种眼镜式望远镜,2倍的,应该不错!

网友:
关键是大脑反射,看飞行轨迹,
顺便问一下LZ视力多少?

网友:
50-100米吧,这时头罩鲜艳对判断很有好处(所以我坚决不裸飞),还有就是通过运动轨迹判断姿态。

网友:
这东西,要看眼神和场地背景环境来定,飞多远,一般背景纯净的可以远点,复杂就得近点飞........

网友:
呵呵 本人800近视,所以不敢10米以外……

网友:
因为我近视,一般只飞20.30米远!!

网友(2007-10-26):
450还是近点安全,大机机可以飞远点!

特别是做钟摆的时候600飞起来很容易看,450飞就只能凭手感了。

网友:
现在跑航线我都带眼镜飞~~
近视啊~~惨~
大概不超过五十米吧~~

网友:
我也是近视,不敢飞远

网友:
30-40左右吧

网友:
估计要光靠眼睛是不行的哦  不要说50米 超过30米就不怎么能分辨出来了哦

网友:
飞远了就看不清楚了

网友:
我视力不好,
而且真正飞过的只是lamaV4,
飞到超过10米,就无法判断是否会撞墙了。

网友:
近视,不敢飞远

网友:
飞远了确实是看不清,而且JJ速度很快,眼睛再好都很难在一瞬间看清姿态.    我一般是看航线轨迹,凭感觉打舵,对头飞回来的时候就看头罩, 飞得很高的时候就看大桨的圆面. 用这个方法 我飞450可以飞到100米远再转弯, 高度可以一直保持在20米上下. 平飞从来不错舵

网友:
有点近视,20米差不多了

网友:
我一般飞3米内。

网友A:
这个问题一般是围观的群众最喜欢问的问题

网友:
我就没飞过超出十米的范围内过

网友:
不超过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一般是围观的群众最喜欢问的问题

网友:
理论上100米没问题,但操控者要配备 远望 设备了。

网友(2008-01-08):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一般是围观的群众最喜欢问的问题

最常问是能飞多高

网友:
呵呵   我视力5.1   飞50开外就看不清楚了   安全距离  2~50米    不带蓝色头罩

网友:
我的LAMA V3飞出15米的话,我的脑筋就有可能要短路了!

网友:
我视力好,所以经常超过100米范围。。。

网友:
20~30米,感觉最好

网友:
控制范围为视线范围内好.

单单说JJ能飞多远```````我看可以飞上千米高度``````

嘿嘿````

网友:
天气好, 能见度高, 50-60米.    反之, 20-30米.

网友:
超过5米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