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齿轮用什么铜最好?

楼主(2007-03-11):
之前我以为做齿轮是黄铜最好,可后来听人说好像不是的,好像说是磷铜吧(忘记是不是了)。
如果只是普通使用的话,强度不高,转速也不快的话,用黄铜可以吗?

楼主:
好像不是磷铜,是青铜。

网友A:
不是磷铜,一般是青铜,不过青铜也有很多牌号的,具体用那个不太清楚。如果加工的表面光洁度高的话,我觉得不锈钢做齿轮也不错

楼主:
青铜的颜色好像很淡,没有黄铜那么深吧。
不过青铜的价格很贵(零售),这里买到70多元/Kg。黄铜便宜很多,不知用黄铜的话效果区别在哪里?
其实原来是原厂的齿轮是塑料齿轮,估计使用的强度要求不是很高。(应该用黄铜就可以了吧。其实用铝都可以的)

网友B:
其实按照你的要求,黄铜就可以了。

网友C:
买焊接紫铜管的焊条,融化了,做齿轮,强度大耐磨

网友D:
铍青铜
强度最高,又有优异的抗腐蚀性能!

网友E:
俺们常用的青铜是9-4或6-6-3,适于做铜瓦。

网友F: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为什么非要铜来做齿轮呢

网友E:
青铜齿轮一般常与钢制齿轮配合使用,同样钢轴也经常与铜瓦配合使用,这样一硬一软摩擦较小,比较耐磨

网友G:
应该用锡青铜,强度和耐磨性能都很好,大家可以去查一下金属材料手册,关于青铜的介绍.
工业上要用铜做齿轮时一般都是使用锡青铜,具体牌号我记不得了,有兴趣的可以去查查资料.
黄铜太脆不适合做齿轮,紫铜太软,也不适合做齿轮.

网友H:
长知识阿

网友G:
找到拉,适合做齿轮的青铜的代号是QSn6.1-0.1,属于含磷的锡青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