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搞过亚拓600的铝箱吗?

楼主(2007-03-11):
装配好的亚拓600需要长途运输,有高这个的吗?

网友:
哇..那箱子要多大呀...不小心箱子沒爛...機機在裡面爛了...
建議還是分解一下運輸較保險..

我前陣子買了一個450的外出箱,所以現在很難想像600的要多大

网友:
估计重量够戗的

网友:
油机都没看见有箱子

网友(2007-04-10):
可以做成拉杆箱嘛。。。考虑到绝大多数玩模型的都没有别墅和车库,出去飞一次要往返电梯运几趟,还是做成那种能打包一次带出去那种比较方便。。。最好放大龙空的地方还能放个小龙。。。最好分层,控和工具、外场急救配件放一起。。电池单放。。。。

不过是不是大龙的保有量小,能做的人担心没市场啊?

网友:
这东西要有的话,体积也不得了

网友:
建議拆機運輸

网友A:
上次看Alen在中国表演的录像,拆开装箱,箱子比450的只大一点点,方一点,打开装配也就十分钟不到。

网友(2007-05-22):
引用 网友A:
上次看Alen在中国表演的录像,拆开装箱,箱子比450的只大一点点,方一点,打开装配也就十分钟不到。

 是啊,应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