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请教 esk014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7-03-11):
我的014 和天地飞C 的控 都买了两个多月了一直都没有调好呢, 不会设置,非常虚心的请教高手指点 。    现在每天晚上调来调去的 就是不行   螺距  升降   左右   总是有一个没有反应  到底哪里设置不对    大侠们帮帮忙   小弟在这谢过了        要快点呀

网友:
没用过,。。。刚好有空,帮你顶一下,看有没有高人帮你。。。 顺便表示

楼主:
谢谢  zhenxuewang   了   现在怎么就没有014玩得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刚明白,首先咱们按地图的分法分下上下左右,上是机头,飞机尾部是下,左右也就明白了吧!应该是1通接机头的舵机,2通接右边的舵机,6通道接左面的舵机,3通道接电调的电源,4通道接陀螺仪,陀螺仪接尾舵机.如果是双感的陀螺仪,一个接4一个接5通,你再看看这样行了吗?
大家共同讨论吧,你的主要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接对了你的飞机应该基本的舵机操作没问题了,最多就是升降舵机动作是反的,你就可以把你的遥控器的右下方的那些设置的小开关的最后一个的开关,就是说明书中的K拨到上面,升降舵机的动作就应该没问题了.其他只要你的接受机和舵机没有毛病就应该正常了,PPCM的是三个都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6ex,不知你的田地费是怎么回事,要打到3s模式,并检查A、P、
E的设置量,少的话没动作,多的话会反向。不知天地飞应插在那个通道,4楼说的对于6ex是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TDF的6通接收机就是机头的舵机接2通道,2通接右边的舵机6通接左边的舵机

楼主:
按上面的大侠说的 接了  现在新的问题出现了   螺距没有反应了  退油门怎么也没有反应  我试用的3.6混控的那个按钮呀    还有谁可以帮帮俺呀

网友:
国产的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014 和天地飞C 的控 都买了两个多月了一直都没有调好呢, 不会设置,非常虚心的请教高手指点 。    现在每天晚上调来调去的 就是不行   螺距  升降   左右   总是有一个没有反应  到底哪里设置不对    大侠 ...

我也飞014,配的孔是6exhp,我认为应该注意几点:

1,机身前右边有两根拉杆的舵机接2通道,机身后右边的舵机接1通道,机身后左边的接6通道,尾舵机通过陀螺仪接4通道,电调3通道。

2,控上的3、6通道要反向

3,这时候可能加油门时(不接电机)十字盘会下降,把那个行程跳到-50%即可

4,实际上十字盘没那么复杂,简单的看(不接电机用控试),十字盘的运动方向就是飞机的飞行方向:前、后、左、右、上、下

另外014的塑胶件精度不高,油门最低时,升降舵反映不灵敏,但是如果一半油门时,反映就变化很明显

一点体会,不知道对不对,和大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