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 g2充电器不平衡也能充

楼主(2007-03-11):
今天偶然发现g2充电器不平衡也能充:我的一块2s电池飞完插在g2上充电,冲好后发现电压显示一个4.18v一个4.22v,开始以为充电器坏了,拿别的电池试试没事,又在电池上找,终于发现平衡冲接头中间的那根线开焊了,焊好后ok!由此我想到,平衡冲如果没有插头中间那根线就和普通的串冲没什么区别了,应该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衡冲如果没有插头中间那根线就和普通的串冲没什么区别了,应该是这样吗?

恭喜你,答对了!

网友A:

其实dn g2充电器不是平衡充电器而是平行充电器,所以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
我的也出现你这种现象了,不过不是因为掉线造成的,原因正在查找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dn g2充电器不是平衡充电器而是平行充电器,所以有这样的功能。

那就是说DN G2不是真正的平衡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DN G2不是真正的平衡充了?

平衡充也会这样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亚拓充电器也能这么搞.
不过两个电压不同,这个有点怪,可能是充电器内阻不同

网友:
DN 充电器的说明书上说 G2支持串充。如果是在串充状态下充电,显示屏上会有特别的提示符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