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帮我看看!

楼主(2007-03-11):
淘了一个机械式无级变速器,打算用在我的小冲床上,想问问这种变速器的性能如何,扭距是不是随着转速的降低而增大。
输入转速1500转,输出转速0—850转。

网友A:
好东西!应该是扭距随着转速的降低而增大,用了多少银两?

网友B:
哇!! 好一个小宝贝.

网友C:
谁知道这东西的变速原理,很想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D:
100米!

网友E:
原帖由
不马虎
于 2007-3-11 20:07 发表
100米!
赚了!!

网友F:
恭喜又滔到好东西

楼主:
这些东西都是倒闭的纺织厂留下的,该倒闭的都倒闭了,以后...............

网友G:
电机是250W?如果是配你这个小冲床,是小了。用来冲薄薄的板?小冲床也要惯量,慢扭距输出好象不怎么快感。

楼主:
我打算配500W的电机。我拆开看了一下里面的结构,里面是滚动传动,而且滚动压力可调,如果过载也只会打滑,不会损坏机件。

网友H:
冲床是批量加工的好东西!

网友I:
用来冲金牙.......

楼主:
目前冲床还是不是加工效率最高的机械?大家讨论讨论。

楼主:
正在测试!明天准备焊底座,动力设备装在底座里。这东西发热量还挺大,一会就热乎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