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现个绝好搭配~~!

楼主(2007-03-11):
450SE用老雷的XXD40A电调+430L+13T+315浆+SrarMax15c,+-10度3D动力异常凶猛!!
尾401+9650刷锅和自旋翻滚很轻松 ,可惜后来爽到炸进水沟里了,又一次当了水机。

网友A:
呵呵,没法子啊。。
广泛受到好评的好赢40A在你手里变垃圾都不如了

下次干脆全部上老雷的组合得了,他的2317才叫猛!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SE用老雷的XXD40A电调+430L+13T+315浆+SrarMax15c,+-10度3D动力异常凶猛!!
尾401+9650刷锅和自旋翻滚很轻松 ,可惜后来爽到炸进水沟里了,又一次当了水机。

怎么感觉和玩音响一样了?难道用亚拓35A的电调就不凶猛?
这样的电机还有什么可搭配的?成熟的电机、全世界都用13T,要么315、要么325,电池够C、电调够大就行,这都是套路了,还有搭配问题???

网友A:
用亚拓35A的电调是“有名的”不凶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没法子啊。。
广泛受到好评的好赢40A在你手里变垃圾都不如了

下次干脆全部上老雷的组合得了,他的2317才叫猛!

今天就是没有试完2317就撞上电线杆了,我顶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亚拓35A的电调是“有名的”不凶猛

请教一下,亚拓的电调不猛是因为什么呢?电流不够跟不上?你要说XXD电机用到超35A的电流的话还说得过去,用430L还有区别???好歹430XL这种超猛的电机也是配35A,如何会“有名”的不猛呢?那里来的结论?

楼主:
好赢40A用来翻一翻等一般3D还行,TITA等连续凶残动作就是一泡屎,还不如原装亚拖35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没法子啊。。
广泛受到好评的好赢40A在你手里变垃圾都不如了

下次干脆全部上老雷的组合得了,他的2317才叫猛!

淘宝上2317,有得卖吗,有的话给个连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2317,有得卖吗,有的话给个连接.

干吗要买这样的耗电垃圾???430XL都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吗要买这样的耗电垃圾???430XL都出来了!

430XL375元,动平衡配平过,好是好就是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亚拓的电调不猛是因为什么呢?电流不够跟不上?你要说XXD电机用到超35A的电流的话还说得过去,用430L还有区别???好歹430XL这种超猛的电机也是配35A,如何会“有名”的不猛呢?那里来的结论?

这么说吧,老雷的电条经常被人投诉的最多的是线形不好。什么叫线形好?
他们心目中的线性好就是 好赢 亚托这种推了油门很缓慢的启动的 。
很适合悬停阶段的手感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干吗要买这样的耗电垃圾???430XL都出来了!

430XL你用都没用过,你一怎么厢情愿的以为它就是省电的?
有又不吃草又跑得快的马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吧,老雷的电条经常被人投诉的最多的是线形不好。什么叫线形好?
他们心目中的线性好就是 好赢 亚托这种推了油门很缓慢的启动的 。
很适合悬停阶段的手感哈

这是缓启动吧?现在什么电调都可以取消缓启动吧???
430L电机推荐3D是都是100-100-100-100-100,和线不线性关系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0XL你用都没用过,你一怎么厢情愿的以为它就是省电的?
有又不吃草又跑得快的马儿?

你还是多看看数据吧!

楼主:
兄弟们,我只是就事论事,什么凶残我用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缓启动吧?现在什么电调都可以取消缓启动吧???
430L电机推荐3D是都是100-100-100-100-100,和线不线性关系大么?

3D是都是100-100-100-100-100,和线不线性关系大么?
这句话我也和别人解释过。可是就是很多的人认为缓慢的启动是线形好,真和他们说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们,我只是就事论事,什么凶残我用什么~

好象以前玩音响时换个什么线后玻璃声更清脆的感觉!喜欢就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象以前玩音响时换个什么线后玻璃声更清脆的感觉!喜欢就玩吧!

  这个跟那个不一样,有点象多大功率的功放推多大功率的喇叭大动态不失真就是好东西,配合的问题。
螺距变化时扭距能迅速跟上就是好的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跟那个不一样,有点象多大功率的功放推多大功率的喇叭大动态不失真就是好东西,配合的问题。
螺距变化时扭距能迅速跟上就是好的配置~~

老外的论坛评测中,电机、浆、电池都有很详细的对比评测,就没有电调的,基本上就是介绍一下功能,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对比,怎么判断,国内先出些这样的评测也未尝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外的论坛评测中,电机、浆、电池都有很详细的对比评测,就没有电调的,基本上就是介绍一下功能,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对比,怎么判断,国内先出些这样的评测也未尝不可!

你的建议真好,有时间一定好好总结~~

网友:
XXD的2317就像个电老虎,NND。一块2200的电池一会儿就没电了。

网友:
同样的电机,不同电调驱动肯定效果不一样,便宜又好用的东西当然有人推荐...

网友:
好就不来 不知道你们说的老雷是谁?

网友:
老雷的那套40A套装用来飞450能把人吓死
够凶残!够暴力!
不得已油门最高点已经限定70%还是感觉比 30A好盈+450TH暴力20%左右
所谓线性应该指的是油门调节的“段数”吧,“段数越多”可供遥控器调节的余地越多,线性越好
另一种线性可以通过遥控器油门曲线设置。亚拓原来的“段数”似乎是200,老雷的没介绍不知道
同种电机用不同的电调得到的拉力确实是不同的,一般来说30A的电调驱动2212电机比20A的驱动力量大概大10%左右,有多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