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和450比较

楼主(2007-03-11):
尚真400 V2和黑鹰400V2那台好呢,结构用料,还有配件的多少和价钱
和黑鹰450比呢,又如果

网友A:
同问,等人回答。我看了400和450的实物,感觉好象没有什么体积上的差别,旋翼也差不多,那450到底比400好在哪?

楼主:
没人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B:
我个人感觉450的好一些,配件还好吧

楼主:
黑鹰450会比尚真400好

网友C:
都这个时代了,还是不要再玩400的了吧。450是主流,甚至已经到了快转变为有点过时的年代了,你看装机数量就能看出了。无论从性能、配件价格和备件选择范围,都是450好,玩飞机玩什么?钱,备件不好买的话,钱就有问题了。

网友D:
买俩台吧

网友E:
黑400与SJM400,挑SJM
黑450.与SJM400.挑黑450

网友F(2007-04-16):
黑鹰450比400好太多了
两台我都有,400尾管小得可怜,整个尾变距记过不如450合理,大桨也小点,马达坐需要自己扩孔不然安装的时候不能调节。黑鹰450的原装无刷马达和电调都不错,个人认为,450的性价比比400高。

网友G:
实际上用看自己的喜好 黑鹰 400v2 和sjm400-c 没法比 黑鹰400v2的整机与要小一点 但是黑鹰450的大小和sjm400-c 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