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被。弄了架问题小双桨。

楼主(2007-03-11):
邪门了,5#4 只会一边转向(逆时针转),低速时,还能摆尾顺时逆时都行,速度高一点就只能逆时针转了,顺时针就是转不过来,陀螺感应也调过了,没管事,是不是电子件坏了? 有高手明白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
就是在刚起飞时,还能调整尾翼,在离地一米,尾翼就没法控制了,总是慢慢向一个方向偏,遥控器向右打舵好象不起做用了。

网友A:
电机 齿轮 陀螺,就这三件

网友B:
还有一个地方.
我的ROBIN 22 以前也弄过这样的问题,后来发现是两个主轴其中一个齿轮的螺丝没有上好.(主轴上上锁紧螺丝的地方是有一点平的,如果没有上到这个地方,主轴和大齿就会打滑)导致其中一个桨打滑,没有提供反作用力,飞机就会自转,无法起飞.打舵修正飞机会有反应,但是没有办法修正.现在主轴上好了,可是当时以为4 合1 烧坏了,把GYRO调乱了.飞机现在要不就锁不住尾,要不就HUNTING.......烦,玩450去了,双桨冷藏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