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 400

楼主(2007-03-11):
是不是旋翼头都是金属的呢

网友:
除了上面的球头扣和避震垫圈。

写错了,是“避震胶圈”或叫“O型环”

楼主:
这就是是金属了

网友:
V1都是便宜了,Pro呢?

网友A:
“避震胶圈”是哪个零件?从来没见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避震胶圈”是哪个零件?从来没见过

是指中联里那些胶圈,说得不规范,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指中联里那些胶圈,说得不规范,不好意思

可是我没见过中联里有胶圈啊,说明书上有吗?回头我再去看看说明书…………

网友B:
V1有,V2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1有,V2没有。

明白了,我是V2,刚才查阅了V1的说明书,看到O-Rin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我是V2,刚才查阅了V1的说明书,看到O-Ring了

你的V2好飞吗,配件多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V2好飞吗,配件多不多,

配件没问题,买十全大满包就行,好飞不好飞我就评价不了了,因为我是新手,没飞过别的飞机,现在还在练习对尾悬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1有,V2没有。

还是版主的Pro漂亮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版主的Pro漂亮哈。

是400F还是400C

楼主:
引用 网友B:
C

旋翼头是金属的吧

网友:
是的。

借用一下5imx的图片。

我最欣赏是把倾斜盘定位件取消,改成了球头连接的摇臂,炸机可以减少倾斜盘的损失(我已经有好几个炸断定位销的V1倾斜盘了!)------大炸的时候球头松脱保护了倾斜盘,而且轴承连接比原来的滑轨顺滑了很多。

楼主:
有尚真的网址吗

楼主:
装这些机是不是都是用6角螺丝

网友C:
不能再讨论这个话题了。会忍不住下手的哦。

楼主:
这机也不错呀

网友D:
 可惜啊 ,只能等段时间再考虑了,不能 现在要省点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