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要是用电热丝切割那这个电热丝去那里买呢

楼主(2007-03-12):
求助 要是用电热丝切割那这个电热丝去那里买呢

网友A:
呵呵,我上星期刚买,在卖印刷材料(印刷油墨、加热器等)的店里买的,叫“电阻丝”,2元一米,已经试用,很不错。另外,本坛子里有人说用吉它弦(最细的那根)也很好,本人没有试过。

网友B:
门口配钥匙,修电饭煲的地方有买,几元一根

网友C:
就是一般的电热丝就可以用。

网友D:
我用坏的电水壶的电热管,抽出里面的电热丝用!

网友E:
五金店、电热丝、一元一根,拉开有二三十米长

网友F:
我用的是电热毯的电阻丝 有专门卖的,不过忘了在那里买的了(很久以前买的做电热毯用剩下的) 另外家里有用坏的电热毯 也可以拆出来用! 现在电热毯也不是很贵大概10多元吧!(这种电热毯最好不要用来取暖)

网友G:
乐器店 吉他2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