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关于电涵道的帖子那么少

楼主(2007-03-12):
其实就目前国情而言,放在喷气像真机上还是电涵道实际一点,为大家什么讨论的都是涡喷呢,说实话涡喷离我们真的还很远,大家还是多研究电涵道吧

网友A:
涵道桨因生产厂家相对比较少,再就是产品都是一些早期的设计,要升级的可能性比较少,在选择上余地就比较少。再说涵道浆都是做仿真机用,做做客机之类的产品还可以,做战斗机之类就很难飞出战斗机的气派来,也就失去了仿真的效果。再说一套动力系统,价格不少,群体就比较少,这也是厂家开发少的原因。

网友B(2007-08-15):
还有就是动力的问题,不是很好感觉都不行{在我见的机机中}都有这个缺陷

网友C:
这两年无刷电机和锂电池的进步不小,但做电动像真涵道飞机的话,还是有距离的。
动力大了,飞的时间就短了,1~2分钟谁去飞也不爽。
只能折中了,也就4~5分钟

网友D:
劝楼主还是发到电动飞机固定翼论坛里,那里有涵道

网友E(2007-12-10):
我就准备上涵道战机了,已购进多款,并成功飞行,还可做多项3A的动作,并且在涵道、电机、电池等多方面潜心学习了一番。就国内目前的各家各项配置,综合起来制造高速涵道机已不成问题,我们电动涵道战机时速已超过200公里,不比涡喷的差吧,且电动的还在不断的发展,我们还在研制电动的类似涡喷,多级压缩推力,等试验成功了,设计理论上可以超过目前的涡喷动力。

网友B:
是什么样的动力系统啊,怎样的配置

网友F(2008-01-12):
个人认为目前用涡喷作模型发动机还是不成熟,其主要原因是涡轮叶片没有冷却系统,没有润滑系统,叶片和轴承的寿命短。
其实现在军用和民用航空发动机大都是涡扇,风扇涵道产生的推力占80%,如果在模型上能很好的设计风扇叶片,电动涵道一样能达到较高的推力,如果在下游再喷油加力燃烧,相信比涡喷的性能不相上下。
另外各位有没有考虑做垂直起降电动固定翼啊?只要有矢量喷管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