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部电机的齿轮怎么拆啊?

楼主(2007-03-12):
提示:

网友A:
有专用折齿轮的工具,121MX有卖的

网友B:
一把尖头镊子,钢口好一点不容易弯的。把镊子插在齿轮和电机的缝隙里找东西敲。
齿轮不要的话,用偏口钳子纵向把齿轮夹裂(小心别伤到轴)

网友C:
 太小了,就是要有点动手能力!

网友D:
找块钢或铁片,要有一定强度,用钢锯锯一口子,用锉刀修到电机轴能进去,用东西架起铁片,再用细轴或钢钉头子锉钝了,把电机轴打出来。

网友E:
如何拆换马达上的齿轮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2031019a.htm

网友E:
商城里还有个“齿轮拆除器”卖,要100大米,用法:
http://www.5imx.com/info/info-c/info-c1050418a.htm